内燃机维修中的技术误区

楼主(2007-12-24):
内燃机维修中存在着一些技术误区。这些技术误区是在内燃机制造水平低、修理工艺落后、检测手段缺乏的年代逐渐形成的。虽然内燃机的设计制造水平不断提高、不解体检测诊断技术日臻成熟、维修工艺不断更新,可是内燃机维修的一些技术误区却仍然存在,严重影响工程机械的维修质量。摒齐旧观念、旧习惯,推广普及新技术、新工艺,是工程机械维修行业的当务之急。
  (1)对内燃机加机油时宁多勿少
  误认为:加少了容易燃轴承,加多点关系不太大。其实,机油加多了对内燃机照样会造成危害,尤其是对斜置式和V型内燃机。主要是:增加曲轴、连杆的转动阻力,同时使飞溅到缸壁上的机油憎多,导致燃烧室积炭增加。因此,机油加多了,会降低内燃机功率,增加磨损,还会引起排放超标。
  (2)内燃机气门间隙调大,可防止烧蚀,其动力性能好
误认为:内燃机气门间隙大,则进、排气充分,还可以防止气门烧蚀。实际上恰好相反,
气门间隙调大,工作时气门行程减小、开度不够,使进气量不足或排气不畅,这样反而降低了内燃机的功率,同时使磨损加剧。
  (3)内燃机滑动轴承的轴瓦必须刮削
  误认为:内燃机的曲轴主轴承、连杆轴承换新时轴瓦必须刮削,只有刮削才能保证有理想的接触面积。实际上,现代内燃机曲轴主轴承和连杆轴承上轴瓦的耐磨合金涂层均很薄,决不允许刮削,只能按相应的尺寸选配;如果没有合适尺寸的曲轴轴承,必要是可采用基孔制的方法磨削曲轴,以求得合适的配合间隙。
  (4)内燃机轴瓦磨损后,可在瓦背上加垫
  实际上,在瓦背上加垫后将破坏其与曲轴的原有间隙,使得接触面积和配合紧密度没有保障,当内燃机工作时就会导致轴瓦松动、破坏轴与瓦之间的油膜,使其导热和润滑的性能下降,并且会产生边界摩擦,甚至造成因轴瓦烧熔而咬死在曲轴上。
  (5)内燃机水温怕高不怕低
  当内燃机因水温高而工作不正常时,会去反复查找原因,而当其水温低时,则误认为是正常的。其实,内燃机水温偏低同样危害很大,会使混合气燃烧不充分,功率降低,油耗增加,并造成润滑不良,还会引起废气排放严重超标。
  (6)内燃机在低负荷、低转速下工作,使用寿命长
  误认为:采用低速挡、小油门,在低转速下工作,内燃机的使用寿命会长。实则相反,在这种工况下工作,不仅使用寿命会降低,还会经常出现内燃机过热和涡轮增压器损坏的现象。因为:
  内燃机转速低时,冷却风扇的风量不足,气缸的散热强度降低,结果导致机器过热。
  内燃机在低速、小负荷的状态下工作,致使涡轮增压器的转速低,造成进气量不足,使内燃机燃烧滞后而过热。
  涡轮增压器的转轴与轴套的配合间隙很小,其转速又高达每分钟数万转,若机器长时间怠速运转,将使增压器轴承因冷却不足及润滑不良而加速磨损,甚至出现烧蚀、卡死等故障。所以,内燃机应在额定载荷、转速的状态下运转,若在怠速状态下作业,每次不允许超过5min
  (7)安装内燃机气缸垫时,卷边一律朝向汽缸体
  实际上,气缸衬垫的安装应有方向性。由于金属石棉垫缸孔处卷边的一面高出了一层金
属,对与它接触的平面会造成单面压痕变形,因此卷边的一面应朝向易修整的接触面或硬平面。对于缸体、缸盖同为铸铁者,卷边面应朝向气缸盖;对于缸体为铸铁、缸盖为铝合金者,卷边面应朝向气缸体。缸盖螺栓应按规定的顺序和力矩拧紧。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或减少气缸盖翘曲变形和气缸垫被冲坏的故障。
  (8)内燃机曲轴胶带越紧越好
  实际上,曲轴胶带应保持一定的松紧度,如果胶带过紧,不仅会造成传动阻力增加,还会引起水泵轴、风扇轴和交流发电机轴的变形甚至损坏。
  (9)调整内燃机喷油器时,压力偏高一些好
实际上,当将喷油器调压弹簧的预紧力调大至超过规定值时,柴油的喷雾状况虽更好,但喷油器会突然打开针阀,使喷入燃烧室的柴油急剧燃烧,导致缸压骤增而使机器发出敲击声。结果是:内燃机工作粗暴,油耗增加,甚至过早地损坏,影响使用寿命。
  (10)各种型号的干式空气滤芯,其性能基本相似
  误认为:用于内燃机的高效滤芯和普通滤芯的性能基本相似,实际上大不相同。高效滤芯为:纤维长、细密、成网眼状,且光滑不起毛;孔隙度小、韧性大、强度高且透气度适中;遇水后虽发软但晾干后不变形,可继续使用;寿命长,价格偏高。普通滤芯的情况与高效滤芯的刚好相反。由于工程机械作业环境的灰尘大,因此内燃机应选用高效滤芯。
  (11)原机中干、湿型的空气滤清器在使用中不能互换
  实际工作时采用干式还是湿式滤清器,应视施工环境的实际情况而定。在气候潮湿、空气清洁的地区,应使用干式空气滤清器;而在气候干燥、空气混浊的干燥地区,应使用湿式空气滤清器。不管使用哪种型式的都要勤清理、常维护、多保养。
  (12)冬季使用防冻液,夏季时改用水,经济实惠
  实际这样做后患无穷,因水中的矿物质极易产生水垢而粘附在水套、散热器和水温传感器上,使内燃机温度的控制失准而导致过热,甚至引发缸垫冲坏、缸盖翘曲、拉缸和烧瓦等故障。因此,夏季也应使用防冻液。
  使用防冻液的好处是:
  防沸功能:它的沸点在110以上。
  防冻功能:一般冰点为-25~-5
  除水垢功能:防冻液中加有阻垢剂,阻垢率达98%
  防腐蚀功能:防冻液中有缓蚀剂,能有效地对金属表面起到保护作用。
  防穴蚀功能:冷却液中加有防穴蚀剂,能有效地保护水泵叶轮内壁和缸体内表面。
  (13)增压内燃机升温慢,低温启动后应延长怠速预热时间
  误认为:增压内燃机低温启动后,机器升温较慢,应延长怠速暖机的预热时间。实际上,此技术误区恰好是在冬季气温较低时使涡轮增压器损坏的主要原因。
  机器启动后,应怠速运转3~5min,待机油的压力和温度升高达到要求后才能加速或加负荷。如果怠速、低负荷下运转的时间过长,既增加油耗,又加速活塞、活塞环和缸套的磨损,同时增压器也会因机油压力过低、润滑不良而加速磨损,甚至出现烧蚀、卡死等故障。另外,增压器会因增压比过低而使压气机出现低压或负压,导致中间壳内的机油窜入压气机室并吸进气缸内燃烧,增加机油损耗量和积炭。
  (14)冬季启动内燃机时,单依赖启动液启动
  实践中,在寒冷地区启动机器时,采用启动液启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不解决好影响启动的主要因素(如蓄电池容量不足,柴油喷射不佳、供油时间不当、缸内压缩力不足等),动辄依靠启动液来启动机器,将产生冲击载荷而造成内燃机的严重磨损。
  对于技术状况较好的内燃机,应选用雾化情况较好的启动液,并控制好喷射时间,喷入位置和喷入量。禁止从空气滤清器的进气口直接喷入启动液,以防损害空气滤芯、并造成内燃机冷机启动的瞬间超速。
  (15)加润滑脂愈多愈好
  误认为:必须将轴承中间的空隙充满润滑脂,才能保证润滑。其实,过多的加注润滑脂不但浪费润滑脂,还影响轴承散热,对轴承的润滑有害无益。
  (16)原机的螺栓质量好,可反复使用
  其实,有的螺栓在装配时使用了固化胶,拆卸时会发生拉伸或其他损坏,因此,再次装配时必须更换新件。有的螺栓虽然可以反复使用,但有明确的再用次数的严格限制,且再次使用前必须对螺栓进行认真的检查。
  (17)用汽、柴油清洗零件,比用水溶液好
  实际上,这样不仅浪费燃油,而且容易导致修理人员因长期接触汽油而引起慢性中毒。
  另外,汽油容易引起火灾,所以一般安全技术规范上都规定禁用汽油清洗零件。
用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加水配制成5%左右的水溶液,可替代汽油、柴油用于清洗零件,具有节约燃油、无毒、环境污染小、安全、成本低及清洗零件效果好等优点,目前在国内外已推广使用。
  (18)紧固螺栓宁紧勿松
  实际上,对于内燃机各部位的螺栓,根据其直径、螺距及用途,其拧紧力矩的大小均有
相应的规定值。达不到规定值的螺栓会松脱,当然不好;但盲目增大拧金力矩则会使被紧固的零部件变形,甚至造成螺杆伸长、螺纹变形或断裂的情况。
  (19)维护内燃机时只有实行拆检才能放心
  随着制造水平的提高,现代内燃机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已大大延长,随意拆检将破坏其原来的配合状态,缩短其使用寿命。在内燃机故障不解体检测技术日臻完善的今天,如果在没有发现部件或总成有明显的故障时一般不要解体拆检。
  (20)更换密封垫时,用什么材料都行,关系不大密封垫的材料种类很多,有硬纸垫、软木垫、毛毡垫、石棉垫、皮革垫、橡胶垫和塑胶垫等。每种垫又可以细分为几种,如软木垫又可分为粗料、细料和超细料的3中。各种垫都各有各的用途,使用的范围及密封的部位也各有不同,维修时决不可以就地取材、随便更换密封垫的材料及其用途,否则会引发内燃机出现故障,甚至是恶性故障。
  (21)轴承都应加注钙基润滑脂(黄油)
  轴承有重载和轻载之分,一律都加注钙基润滑脂(黄油)润滑是不正确的。轻载轴承可以加注黄油,重载轴承必须使用齿轮油。重载轴承使用黄油润滑时,若在大负荷下连续运转、工作温度>100以上,将使黄油中的水分逐渐蒸发,基础油大部分被分离出来而形成皂质,其流动性较差,起不到润滑作用,而重载轴承使用的齿轮油,在温度较高时仍具有较高的黏度,不致因离心力作用而从接触表面上被甩掉,且油膜在高压下强度仍然较高,能形成良好的润滑。
  (22)欲使增压内燃机熄火,应采用转速较高时熄火停机的方法
  实际上,增压内燃机在高速时突然熄火停机,会因涡轮增压器轴承转速高,突然无油散热、润滑而使其过热,甚至使轴承咬死、O形圈烧蚀及轴承壳体变形。因此,内燃机停转前应先卸掉负荷,让其在怠速工况下运转3~5min,使增压器减速,并使其热量被机油带走。

网友:
谢谢楼主,收获不小!

网友(2008-03-12):
谢谢楼主,小弟是从事内燃机工作的,看了受益非浅.

网友:
好东西为什么没人看?

按道理说,这些都应该是常识性的。可是我们的汽修厂确实连这些都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我们厂生产的是大型发动机,与汽车发动机不同,但楼主介绍的这些有不少我们都能用上。

网友(2008-04-17):
先看看再说的

网友(2009-02-03):
谢谢楼主,很好的文章

网友:
受益非浅,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