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计算工件重量?

楼主(2007-12-24):
按图子怎么怎么样计算工件重量?ZG35.有没什么公式?

网友:
我有个图表版的,不知道怎么样传上去.

网友:
用公式那样只能估,如果可以的话,可用PRO/E,Solodworks等三维软件算(不过要把实体画出来,不是很熟练的话要很长时间),算的很精确.....

网友:
在AUTO CAD里也可以通过旋转或拉伸计算体积,乘以密度,得到重量。
复杂的结构可以简化成简单的结构也可以估算出来。

网友:
要计算重量,方法很多呀,楼上同仁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但你说的按图纸来计算恐怕不可能吧,就算可以,前提是你要算出其实际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