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折弯回弹?

楼主(2007-12-24):
谁有很好的控制折弯回弹的办法?
谢谢!

网友:
楼主,是弹簧钢材料吗?

楼主:
不是,就是一般的冷板,Q195

不是,就是一般的冷板,Q195

网友:
可不可以将模的角度搞小些,折弯回弹时刚好达到要求,不过这样要慢慢来,先模的角度设一个较少角度,不行时将模的角度放大,这样调试可省模的材料。不知这样行否?

网友:
所有的折弯件都有回弹,只是不同的材料回弹的角度也不同而已。一般的折弯刀的角度都要小于折弯工件要求角度的2°左右,根据回弹大小再折弯时稍微增加一点压力就可以解决会谈的问题。

网友A(2008-04-27):
冲压件都会有回弹现象,不能消除,只能克服其回弹的影响.大致有两种方式:1,补偿法>就是对回弹量作一个预测,在设计模具时加以考虑.2,校正法>回弹是冲压后工件应力的作用.在凹模折弯处设计成深圆弧形.提高工件折弯处的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件都会有回弹现象,不能消除,只能克服其回弹的影响.大致有两种方式:1,补偿法>就是对回弹量作一个预测,在设计模具时加以考虑.2,校正法>回弹是冲压后工件应力的作用.在凹模折弯处设计成深圆弧形.提高 ...

想一次成功设计就必须得有自己的经验值
平时工作多积累经验值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折弯系数

网友:
如果是折弯机,一般都是通过调整进刀深度来调节回弹的。

网友:
补偿法最好!随材料调整。

网友(2008-06-16):
主要是在折弯机刀模上做设计

网友:
用加热或冷却的方法来抵消正或者负回弹

网友:
如果是冲压件,要在结构设计上保证不回弹,比如在弯折处设计上冲压筋板提高刚度保证不回弹,资料上有,可查。

网友(2008-07-16):
我觉得要看你要的精度如何了?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校正法好些

网友:
多试几次,修正!

网友(2009-09-15):
折弯机和折弯模具不一样。
磨具设计是留出回弹量

网友:
不能避免,只肯根据实际情况和经验值多少来缩小

网友:
材料不同回弹幅度不同,最好做个数据统计后推断出该材料的回弹系数再作分析.

网友:
不同的材料是不是有不同的回弹幅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