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个量具----如图

楼主(2007-12-24):
问高手们个问题,如何设计个量具检验如图零件(量比较大)的尺寸。

网友:
是28.5还是285,如是28.5去线切割两个尺寸28.4和28.6,这样可以吗?

网友:
通常来讲,量大的工件,适合采用GO/NOGO方法检测。

如楼上所言,如果为28.5,建议采用该方法。

网友:
楼主是要自动检测28.5±0.1

网友:
自动检测那就做自动分选机嘛

楼主:
我是新手,没设计量具的经验,问楼上,如何设计自动分选机,
能说下原理吗?

网友:
原理很简单,自动上料部分、自动测量部分、自动分选部分。自动上料部分就不要自己做了,如果你们有成熟的技术那可以。测量部分买专业厂家的,控制部分有能力作,不行也买。举个例子,生活中多数人是买电视机,也有爱好者自己组装。仪器也一样的道理,看你们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