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07-12-24):
诸位帮帮忙,看颜色是否可以看出来表面做何处理,材料是16Mn的

网友:
看来就象是普 通的发蓝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像发蓝处理,这个表面处理完厚度是否有增加?增加多少?

网友:
对于发蓝我的印象中对于尺寸基本没有变化,也可能是我没做过太精的件,对于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找过,但终也没有弄明白,希望有了解的高人出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尺寸基本没有变化的话,发蓝的可能性很大,可以发蓝后浸干性防锈油,效果跟这个比较类似

楼主:
它的表面是灰色的,有点发钨

楼主:
它的硬度增加了,防腐性大有提高了,是不是氮化了

网友:
是渗氮处理

楼主:
盐浴处理有没有可能?

网友:
16Mn材料,用渗氮或盐淬来处理,可能性是很小的?!!!
再者渗氮或盐淬,表面也达不到这么光亮。

零件表面这么光亮
估计是磷化+封闭处理
第1条可能性最大

高温磷化喷淋法,
(磷化后进行填充处理或封闭处理)磷化涂油、封闭处理
1酚醛、醇酸或脂胶清漆
2溶剂(苯类或汽油)
3石蜡
4汽油
5炮油
6锭子油、机油、炮油、变压器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盐浴处理有没有可能?

盐浴处理后一般有盐附上,如亚销酸盐也是一种防锈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氮化或盐浴后,表面涂抹了一层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磷化本身是粗糙的,是亚光的,磷化的光亮主要靠油膜,
但是从图片上看并不是很油腻,磷化后是达不到这么光亮的,而且磷化并不能增加硬度。
应该是渗氮,不过不是国内的热处理公司做的,一般来说是日本或台湾的,渗氮也能做到高光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从厂家提供的图片看非常光亮,但是拿到实物就不是那样了,没一点光亮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