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gs”格式的图纸不知如何打开,请教

楼主(2007-12-24):
朋友说用CAD可以打开,但是我的CAD不行,是2004版本,是不是要安装什么插件呢?

谢谢!

网友:
PRO/E、UG、SOLIDWORKS都可以打开的AUTOCAD也可以导入的 。LZ再试试,SOLIDWORK你总有吧?IGS是一般的三维的格式好象。埋头继续杀人!

网友:
用二维的CAD肯定是打不开的,用三维软件就OK了,下面是用SW打开的步骤,就是这么简单,共参考!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不行呀,还是打不开。

网友A:
用这个软件可以打开的,再转换成其它格式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uid=99240#pid2336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软件可以打开的,再转换成其它格式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0291&page=1&fromuid=99240#pid233698

这个软件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什么样的文件,可否传上来看一下,是不损坏了或名称有问题

楼主:
奇怪,我好像上传了,怎么没有了?

再传一次,解压后就是。

网友:
可以打开了,我用PROE2001就能打开,用其它软件也差不多能打开

楼主:
奇怪了,你上传上来的还是一样格式的文件吧。

网友:
文件格式没有改,只把文件名字改了一下,一般的三维软件把空格,\,等符号做为非法字符来处理,所以打不开文件

网友B:
我也试了一下,,用PORE2.0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了一下,,用PORE2.0可以打开,

PORE2.0又是什么软件呀?
我花了一天时间下载的PS-Exchange 5.0.0606还是无法打开,改了文件名也是一样。手头上的3个软件都无法打开,天呀!

网友C:
可以的LZ,我用的是SW2008的!

网友:
对了LZ 用CATIA试试!!也可以的!!

网友:
晕,发不了图,我就直接解压,在打开方式里选SW2008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修正下14楼的,是PRO-E2.0或者3.0版本!!手误吧!!

楼主:
看来要又要下载新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LZ,我用的是SW2008的!

“SW2008”指的是不是“SolidWorks 2008”?

网友:
哈雷你好,,
我机子上安装的是Pro/ENGINEER Wildfire 2.0
你先打开软件,再在软件里打开文件,,,用右键打开方式里,我的也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这个软件打开时要选文件类型的,就象图片里的,选PROE格式,可以试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我用PROE WILDFIRE 2.0打开了
过程如下:解压文件==》打开软件==>设定工作路径==》打开文件是选定打开文件类型为IGS
选定需要打开的文件就ok(解压后有三个零件)
楼主如果是搞设计的,就应该对三维软件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与认识
不要告诉我你没听过proe或者UG或者solidwork
当然还有其他也许我也不是很清楚的三维或者二维软件

网友:
怎么会打不开呢,我在3楼都贴了个详细的步骤图出来了。

是不是下面的这个东西?

已经给你转换成SW2008 的 格式了,你下载后再直接打开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奇怪,我好像上传了,怎么没有了?

再传一次,解压后就是。

谢谢!

可能软件的版本不同,我用的是SolidWorks 2007 SP0.0 Early Visibility。

楼主:
的确是我的版本太低了,可以看到缩略图,但是无法打开,说是“将来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