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气体保护焊接,电流变了工艺是否要重新评定?

楼主(2007-12-24):
本人单位是使用MAG气体保护焊接,气体混合比为80%Ar+20%CO2,焊丝为φ1.2mm,当时做工艺评定的电流范围为100~280A,现在在生产当中要使用的电流时350~420A。
请问各位焊接高手,如果要使用350~420A电流,是否需要重新做工艺评定啊?这种情况下短路过渡和喷射过渡的临界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记得前面回复了,看来是遗漏了,不好意思!
首先,电流改变需要重新工艺评定;
其次,临界电流是280A。

网友(2008-02-29):
电流280~320A,为宜,对效率,焊缝成型都不错。建议做焊接工艺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