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快速移动开关出了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4):
新买的大连车床CDA6140A,用了2个多月(实际只有40%的时间在使用),最近出了一些小出了点问题。主要是刀架快速移动的控制手柄(纵横移动),好像有些接触不良,横向移动经常要做2次动作才会移动(手柄复位再扮动,按动开关才会运作),纵向的移动就灵敏一些。不知是开关接触不良,还是齿轮挂齿出了问题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刀架快速移动的齿轮箱里面的机油,好像消耗的很快,没过多久从机油容量指示窗口上看,就已经到了警戒线了,最近这段时间用车床很多,消耗得也更快了不到一周就没机油了。同时在这个齿轮箱的外壳底部看见每个螺丝上面都有机油,好像是从里面滴出来的一样,开始以为是螺丝没拧紧,于是想加固螺丝,发现已经很紧了。

由于最近正在干一批货,这些小问题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新买的车床就出这个问题,有点不解。

请各位朋友帮帮忙。

上周就联系销售商了,但是自今还没人过来维修。

网友:
应该上齿轮挂齿出了问题,润滑油很就没有了,是齿轮箱漏油,密封不好,关键部位用要703硅胶封牢.这个机床生产厂家在偷工减料,在装配的时候没有用703硅胶封牢,往往有很多新的机床都有这样的毛病,漏油处都在箱体内六角螺丁处.

网友:
把快速移动手柄上面的点触开关打开,把里面的触点用砂纸打磨干净,是接触不良,没太大问题。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漏油的问题现在的机床很“正常”,我用的车床也是溜板箱内漏油,不过没有楼主说的那么严重,找代理商或厂家售后给重新弄一下。

楼主:
终于有朋友解答了,谢谢!!!

楼主:
版主加精,我就再详细说明一下吧,以表感谢!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用棉线润滑的地方,有一个小油槽,之前也是一天要加1、2次油的,后来工人把棉线压得很紧了,就2、3都不用加油。

之前是太快了,现在我又觉得太慢了,不知到底应该多久用完这点油才算合适呢?

因为之前看一些文章说润滑过多和过少对机器都不好的。这个度应该如何把握呢?

谢谢!

网友A:
这里是润滑三杠的,一般要求每班加一次油,棉线自然状态伸进孔内就行。我一般都是用油壶直接往孔内打几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润滑三杠的,一般要求每班加一次油,棉线自然状态伸进孔内就行。我一般都是用油壶直接往孔内打几下就行了。

也就是每班加一次油就可以了吗?

如果自然伸入孔的话,半天油就全部漏完了。

网友B:
快速移动的齿轮在拖板箱上有一个调整螺栓  用一字改锥紧一下就行   这不难  至于润滑方面   每班给三杠油箱加油是应该的  不需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移动的齿轮在拖板箱上有一个调整螺栓  用一字改锥紧一下就行   这不难  至于润滑方面   每班给三杠油箱加油是应该的  不需要太多

感觉是接触不良,调整螺栓可以解决吗?

每班给三杠油箱加油,问题是这这个小油箱多长时间漏完才正常呢?或者是车床工作多长时间?谢谢!

楼主(2008-02-28):
维修人员拆开之后检查发现是接触点的金属部分被腐蚀,导致接触不良,修理后现在已经正常了。
当时修理人员说这个开关是一次性的,无法修理。要我去买一个新的,但是我愿意,因为还在保修期内,这些应该属于免费更换的零件,怎么能要我买呢,后来维修人员还是拆开了那个开关,修好了。
其实也不想他之前说的那样——一次性开关(无法修理),拆开这个开关也非常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维修人员拆开之后检查发现是接触点的金属部分被腐蚀,导致接触不良,修理后现在已经正常了。
当时修理人员说这个开关是一次性的,无法修理。要我去买一个新的,但是我愿意,因为还在保修期内,这些应该属于免费更换 ...

我靠,如果快速开关也算是一次性的话,那这破车也该扔垃圾箱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如果快速开关也算是一次性的话,那这破车也该扔垃圾箱拉

我想应该是这个维修师傅不想维修,所以才这样说的。因为大连机床厂的维修人员放假还未回来上班,所以是其他的维修人员过来。相对来说不是太负责任,不过后来还是在没有更换的情况下解除了故障,也算是好的。

网友(2008-04-03):
我感觉手感不好就要拆下来修的,已经修了两次了,很简单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我自己都会修了,后来又出现了一次这样的故障,我自己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