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缸盖曲轴空一般用什么样的刀?

楼主(2007-12-24):
缸盖上一共有7挡需要保证圆跳动,和同轴度,一般都用什么样刀具加工?

网友:
用这种应该可以。
当然根据不同的引擎,刀具需要定做的。

tool.dwg

网友:
缸盖上应该是凸轮轴孔吧?缸提上可以有凸轮轴孔,曲轴孔或者平衡轴孔(2.0L以上发动机)。
加工这种孔一般要用几把刀(精镗时),根据导向需要。如:第一把刀加工第一档作为后续刀的导向和支撑;第二把刀加工第二、三档;第三把刀加工其余档。等等。

这类刀具,在国外常用的有Marpal, 肯纳,Sandvik,三菱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加工这些孔,主要的是同轴度的控制有点难.

网友:
一半是铝一半是铸铁:CBN,大前角
CD
铸铁:CBN

网友:
三楼说得比较对,这是最常见的加工中心方案,不过一般长短不会超过两把刀,而且短刀加工两挡孔较多,但差几丝不到位,用长刀再过一下,一般后面的几挡就是一次完成了!这种一般称为导条式的线镗刀,对刀具本身的制造要求比较高,使用要求也很高,特别是导条到刀片刀尖的距离,要求工人有很高的素质。一般为3-8微米,根据材料的不同来调节!小小纠正一下,肯娜和三特维克均没有此类刀具,如项目需要一般都是外包。除了3楼说的还有原来的Beck, Seco, Hollfelder,  Komet. 等有此类刀具。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专机做,拉镗刀,这样对刀具的要求低一些,但是机床必须是有支撑的专机。楼主说的发动机有六个缸,可能这种方式会好些。
应该是凸轮轴孔。

网友(2010-05-03):
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