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性是我们常说的软质材料吗?

楼主(2007-12-24):
请大家指教!!!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挠着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
塑性是材料在静载荷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而不破坏的能力,是物理性能,不是指某种材料。

楼主:
请问版主:我们常见的塑性材料有哪些呀,塑性和脆性有怎样的区别?

网友:
常用的塑料有很多,分类方法也很多,你可以到本版里下载相关的资料看看,我猜你可能把热塑性塑料当塑性塑料了,塑料可分为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
热塑性塑料: 在特定温度范围内能反复加热软化和冷却硬化的塑料。
热固性塑料因受热或其它条件能固化成不熔不溶性物料的塑料.不能反复成型,只能有一次受热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