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的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07-12-24):
各位大侠好,本人不才,向大家请教一问题,
铝材的表面处理,我知道且常用的只有两种:既硬质氧化白、本色阳极氧化处理这两种。
我想了解几个问题
1、这两种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哪种是最常用?
2、哪种处理出来的工件要美观一些?
3、价格方面,哪种会贵些?
4、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处理方式?

以上!
                           谢谢大家!

网友:
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1、这两种处理方式应是一样的,只是叫发不同
2、氧化膜是无色透明的,所以没有美观一说,如果想要颜色,可以进行着色处理
3、价格方面,用硫酸进行阳极氧化应是最便宜的,但具体价格不太清楚
4、据我所知,好象又出现了微弧氧化,但还处于实验阶段

网友:
现在我的产品在做电镀处理,镀铜镍铬,不知楼主是否想要了解。感觉价格要比阳极氧化要便宜一点!

网友:
变形铝如6061/6063表面处理是 阳极氧化,黑色或者本色。
铸造铝如A380/A356表面处理一般是喷丸喷沙,或者抛光(抛光机),震磨(一个转动的金属容器里有很多光滑的圆锥式的石头磨粒),然后根据材质有的电镀(clear e-coat),有的不用(as cast)

网友:
铸造铝合金表面处理(抛光后不阳极氧化,容易有斑点,一般是电泳)的价格供参考:

喷丸喷砂按kg算,我这里还没有经验
震光6元/kg
镀铬:1.6元/平方分米
镀锌:1.9元/千克
镀镍合金:2.7元/kg

变形铝合金阳极氧化收费 (一般散热器等产品,喷粉喷漆影响散热效果,阳极氧化还可提高表面强度):3.5元-8元/千克都有,黑色阳极氧化。本色阳极氧化要贵一些。复杂产品也要贵一定的价格,小件的话一般收0.2元一件或者看形状了2块一件也有。深圳佳时得氧化厂0755-21139293

网友:
电泳

可电泳或喷油,有电泳漆和油漆。

网友:
深圳太远了,要是在北京就好了

网友:
铝合金表面处理工艺SZ

我这里有铝合金表面前处理工艺
经过处理后  能进行电镀

网友(2008-01-24):
还可以做钝化封闭处理,即钝化后再用高分子封闭剂封闭。特点是
1、具有良好的防腐性,中性盐雾实验70小时,
2、处理后是金属本色,膜层极薄,透明,附着力很好。
3、成本极低,只有阳极氧化的十分之一。
4、工艺简单,自己就可以做,只需将溶液稀释,加热,烘干,节省时间和运费。
5、环保,所用溶液都是水性,无污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