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铝加工攻丝减少毛刺,螺距大于1---求助

楼主(2007-12-24):
当用数控车床加工时,
是用螺纹刀车加工的,
在车两刀后后精铰刀再铰孔再车最后一道螺纹,
当然毛刺基本没有了.
但加工中心加工时是用丝攻直接攻的,
单边余量有70丝左右,
毛刺现象严重.

考虑先铰后攻丝再铰再攻丝,
不知螺纹会不会有点会错位?

网友:
那么复杂,我们在加工的时候毛刺并不多呀,请问搂住是什么精度的螺纹?
个人感觉是你的切屑参数是不是适当的调整下?

楼主:
因为我们加工的孔是5/8、7/8、3/4-18UNF之类的美制螺纹,
采用加工中心加工,
孔是精铰刀预铰好,
然后采用丝锥直接攻丝就算完成。

每次加工的产品在孔的进口处倒角,
总见毛刺现象严重,
攻丝速度是采用G83指令,好象是S300吧,
走刀速度是默认值。

网友:
就像二楼所说,铝件攻丝不必像你说的那样复杂,按要求钻底空后直接攻丝就行了,不会有毛刺啊。

网友:
在攻丝时最好冲煤油,这样就更好了。

网友:
切削液和切削参数上想办法,我们也做铝件,基本没这种现象

网友:
感觉楼主加工的转速低了,铝的塑性好,刀具应该比切钢材的要锋利.我们也做NPT3/4和G1的罗纹ACD12铝制品,其丝锥转速是楼主的2倍多,当然有充足的切削液冷却,没有毛刺,
建议楼主多试验些工艺参数和专业刀具,或许能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不过我们单位的铝攻丝都是钳床做的

网友:
我给你一个钳工常用攻丝方法:猪油加羊油2比1。
加工中心用煤油?感觉不安全。一般液体即可,
以上对圣无敌好象是废话,他是知道的^_^
铝件攻丝这么麻烦?感觉不应该啊。 ,可以让我看看你的合格件和不合格件对比吗?
什么铝,这么粘丝锥?

楼主:
铝材是T6061,
主要是先铰后攻丝,
在螺纹的进口部有铝挤压的毛刺现象.

以前试过用机油之类切削液,
但效果还不如用皂化液好.
考虑主要是由攻丝时的单边余量太大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转速太低的原因而引起铝挤压变形而形成毛刺

网友:
知道了,是进口处翻边造成的。可以事先用中心钻倒个浅浅60度,再攻丝。

楼主:
在先铰的工艺中入口处已倒了45度x1.5的倒角,
再攻丝,
攻丝后出现了翻边。

现在准备在攻丝后再用铰刀铰一下试试,
不过这段时间加工中心常规产品太忙,等过段时间再试!

楼主(2008-04-19):
最终工艺改成了先钻孔
后铰孔
再攻丝
最后再用倒刀铰刀铰一下,
效果理想!

大家共同分享,
以后的改进思路为用螺纹铣试试,
这样有可能省下最后道倒角工序,
而且加工出的工件将会更光洁,
而且省下不少刀具成本!!!

希望提问的广大网友等到在大家的帮助下把问题解决后把答案公布一下,
一起共同提高!!!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
楼主用的是 铝件专用的 钻头和丝锥吗???

网友:
对的,一般攻丝前不要少工序,那就是倒角去毛刺这个工序,看是不在意。但是效果是明显的。特别是孔反面的毛刺也要去除,而且毛刺比正面的大!

网友:
螺纹铣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加工中心加工螺纹不一定只用丝锥.

网友A:
铝件可以用挤压丝锥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螺纹铣不好加工16以下的孔。

网友B:
给你抢先说了 铝合金攻丝,挤压丝锥是王道,毛刺??想找点毛刺出来都比较困难啊
引用 网友A:
铝件可以用挤压丝锥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螺纹铣不好加工16以下的孔。

网友C:
丝攻问题

我们经常做啊,用逼牙的丝攻啊,别用切削的

网友B:
内罗纹的挤压丝锥攻丝效果和外罗纹滚牙机的差不多,加工精度高,而且毛刺这样东西是绝对没有,想加工出有毛刺的工件都很困难,要么就罗纹超差而已.

引用 网友C:
我们经常做啊,用逼牙的丝攻啊,别用切削的

网友D:
请问追风,挤压丝锥就是和螺纹塞规的形状差不多吧,挤压丝锥作主运动的一种挤压加工方法的工具。没用过这东东。。感谢赐教!

网友A:
去买一个用就知道了,不贵,M8以下才300-500,铝合金一般加工10000件左右,
网上搜索一下也可以快点知道呀!

网友:
铝加工攻丝------挤压丝锥
理想
汽车行业铝加工几乎都是这个
我在东风流水现场也看了,一个字好

网友:
那支丝锥的外形大部分是四方形,我还见过有三角形的,不是圆周表面的,

引用 网友D:
请问追风,挤压丝锥就是和螺纹塞规的形状差不多吧,挤压丝锥作主运动的一种挤压加工方法的工具。没用过这东东。。感谢赐教!

网友:
300~500是整体合金的吧,我买高速钢涂层的也就几十块一支

引用 网友A:
去买一个用就知道了,不贵,M8以下才300-500,铝合金一般加工10000件左右,
网上搜索一下也可以快点知道呀!

网友:
你们都错啦

丝攻我还是比较熟的,你用普通的白钢逼牙丝攻就好,和切削丝攻不同的是,底孔大小不一,一般切削丝攻是有槽的,但逼牙的丝攻外观和螺丝差不多,你买来看就知道了,
我们公司用YAMAWA 的,大概是35~70港币一支,要看型号,材质了
一般用G6精度的,如果螺纹要热处理或电镀,建议用G7 G8 G8B的。。。

网友:
谢谢...去查一下...

网友(2008-10-29):
做铝材内牙用绞刀做底孔,没试过。如过丝锥选的是铝材专用的,底孔到位,切削条件合适,不会这么麻烦吧

网友:
怎么博爱正铝件的表面光洁度呢!

楼主:
最本质的解决方法就是改进加工工艺,
采用螺纹铣,现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3-05-29):
引用 网友B:
给你抢先说了  铝合金攻丝,挤压丝锥是王道,毛刺??想找点毛刺出来都比较困难啊

大哥,挤压丝锥也有呀. 一个是在出口处,一个容易在入口处的倒角上. 试验了N多办法. 切削液的喷淋以及浓度, 钻孔的材料和直径,倒角大小等. 求助各位了.

网友:
标准件加工,螺母倒角60度,攻丝
外螺纹20度,搓丝
半角,航天标准件图纸是这样标注的

网友(2013-07-24):
我们也尝试过挤压丝锥,效果也不理想。可能是孔小的缘故吧。M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罗纹的挤压丝锥攻丝效果和外罗纹滚牙机的差不多,加工精度高,而且毛刺这样东西是绝对没有,想加工出有毛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