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铸铝上钻直径是5的孔,切削速的设为多少合适?

楼主(2007-12-25):
请问各位大虾,在铸铝上钻直径是5的孔,切削速的设为多少合适啊?
谢谢。

楼主:
有路过的并且知道的大虾,顶一下吧!
我们设的是900r/m,客户不满意,是不是还有更为合适的速度啊?

网友:
钻速可以一千五到两千,钻时用火油冷却.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其实钻孔是我们机子的一个机构,并且钻的孔也就是8-10mm深度,由于设计方面的需要,我们选择的冷却液是煤油,那在这种情况下,切削速度是多少比较好呢?和冷却液有关系吗?客户给我们提供的是1400r/m,我们设计的是900r/m,但是我们现在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啊?在切削转速方面是不是有相关的规定啊?

网友:
铸铝件的切削抗力比较低,宜选用较高切削速度;φ5的孔,900r/min确实太低了一点;实际生产中往往选用1800-2500r/min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
如果选用1800-2500的转速,那么我选煤油当冷却液能
起到作用吗?

网友:
俺加工中心用普通皂化液冷却,转速开到2000,
转出的直径5~10的孔绝对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
如果选用1800-2500的转速,那么我选煤油当冷却液能
起到作用吗?
孔深才10mm,冷却液要求不高,用普通的冷却液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偶们是7号机械油,2500转,转塔车床,50毫米一次进给,0.12mm/转,呵呵,金刚石的钻头。

网友:
在普通台钻上用普通皂化液冷却,转速开到2500也没问题,另外楼主应说明孔的要求?

网友:
转速的计算

楼主你好!用5mm钻头加工铝合金零件,900转的转速是有点低了(无论刀具材料是普通高速钢还是硬质合金);
至于转速的有关规定,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也不便于规定,但是对于切削速度Vc的规定是有的。不同刀具材料加工不同材料的零件,Vc是不一样的。通过你们客户提供的转速可计算出Vc是22m/min。公式如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N=1000×Vc÷π÷d

楼主:
我们加工的孔就是一个简单的盲孔,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因为我们机器的功能就是利用钻孔去重,只要到了深度就行。
假如在没有冷却的情况下,900r/m的转速合适吗?

网友:
在台钻上,钻孔不要冷却需,但为了避免产生积屑瘤,往往用毛刷在钻头上刷少量冷却液(机油、混合油、皂化液等);在自动化设备上,应考虑用冷却液来避免产生积屑瘤。煤油加少量机油,往往用于铰孔等粗糙度要求较高的工序。

网友:
前面打字打错了,应该是“在台钻上,钻孔不需要冷却”。没有冷却,900r/min也太低了;而且如何避免积屑瘤?

楼主:
谢谢11楼提供的公式
但是我怎么算的是219.8啊,麻烦你帮我核实一下?
也就是说切削转速最好在200以上对于铸铝来说是最合适的,是吗?铝合金,铸铝在切削性能上差别大吗?
我们这里刀具的参考知识实在是有限。

网友:
什么钻头?什么设备?才能决定转速

合金涂层刀具(普通加工中心):一般铣削180M/Min以上,车削180M/Min以上,钻削70-100M/Min,以上三种转速都是针对钢件,一般有色件(铜,铝合金...)线速度理论上可以达到钢件2-3倍,
但是我们实际加工都取1/2~2/3左右(带冷却或不带冷却)。
楼主如果加工是合金钻头,建议转速可以3000-5000以上
如果是普通的高速钢钻头,建议选用1500-2500转速,设备为加工中心
如果是普通设备,则建议适当降低,总之楼主现在的转速是偏低了,

楼主:
有大家那么多的建议
我已经把转速改了。
我们用的是普通的高速钻头,钻的材料是铸铝。
我们不是专业的钻孔设备,钻孔只是我们机器实现功能的一个辅助部件

网友:
Vc的计算公式

回楼主!Vc的计算方法为:Vc=n×π×d÷1000,把转速1400带入公式计算得:21.98m/min,≈22.m/min。
不知楼主是否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