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通常用的是哪种过滤网?

楼主(2007-12-25):
室外电控柜通风口内部通常要焊过滤网,我想问下,这种过滤网通常是属于哪一类别的?普通的铁丝网?还是钢板网?还是其他什麽网?
谢谢。

网友:
不锈钢丝网,1MM*1MM、3MM*3MM的。我们用过

网友:
同意2楼的朋友,我们也用的是不锈钢丝网,丝经0.5mm,间距3.5mm的

楼主:
楼上两位,你们用的丝网的网格是什麽形状?

网友:
我们用的是方孔形状的

网友:
对,方孔的!圆孔的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丝网,有那种象钢板网的菱形孔(或者说是平行四边形)吗?普通铁丝网孔好象分平纹和斜纹的,平纹是不是就是你们说的方孔?斜纹是不是菱形那种?

网友:
对呀,我说的方孔就是你说的平纹,斜纹就是菱形那种,不过世面上圆孔也有的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两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