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圆柱度为0.02,测得直径变化量在0.03~0.04,合格吗

楼主(2007-12-25):
有一段圆柱,要求它的的圆柱度为0.02,我们现在是测它的直径变化量在0.03~0.04,那这个工件是否合格??请教

网友:
很简单的公差原则问题,需要确定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关系,图纸贴上来

网友:
圆度等于直径变化差的二分之一!!应该是合格的!!

网友:
不知LZ用什么量具测量的?还有最好有图纸贴上来。

网友:
最大实体原则、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

网友:
搂主,圆柱度要评价的是两个参数,你目前评价了一个元素止可以算是圆度,你还需要评价另外一个参数,然后通过计算得到圆柱度。

网友:
还不能判断合格或不合格。

网友:
首先,圓柱度公差0.02的意思是指半徑差為0.02的兩同心圓之間的區域,你說的直徑差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圓柱度的含義不僅僅只是直徑差

网友:
支持6楼和8楼!

楼主:
只是用卡尺测了两端的直径。检验人员就说这不合格,但确实是由锥度的

网友:
这样呀,如果你的直线度是零,直径又在范围内,那么刚好满足图纸要求,国家标准规定---圆柱度公差是半径差为公差值的两同轴圆柱面之间的区域。 这个可是国家的规定。好好和你们检验说,不要太冲动。

网友:
当然不合格了。
光两头就差了4丝,还是用卡尺量的。在理想状态下圆柱度刚好合格,但这个可能是没有滴!

网友:
楼主在10#的发言,难道对检验的结果还不服气?就是一个截面的直径差是0.04,圆度(不讲圆柱度)也未必合格<0.02.

网友:
0.02用卡尺,你们的检查也够二的,卡尺的测量误差因人而异,手劲大小就能差0.1

网友:
楼上的挺有意思,人家检验员手上当然有感觉的,不然人家怎么混啊。

网友:
圆柱度应能包容圆度时,才算是合格的,楼主的产品有合格的可能,但机率小!

网友:
本身要求0.02,用卡尺检本身就不合理,检测数据不一定准确。建议你最好用三坐标检测一下,三坐标本身的重复性精度高一点的可以达到0.00125,完全可以检测你的工件。

网友(2008-01-24):
这是圆柱度检测标准图片

你可以参考以下.

网友:
那有这么判断的,风马牛不相及,三棱的,四棱的,六棱的怎么办?打跳动还是一种比较接近的测量方法,但必须认可才行,毕竟跳动跟圆度是有区别的

网友(2008-03-02):
用卡尺测量肯定是不合理的;用表检测。

网友:
这问题太简单拉

楼主是学什么专业的?问的我都不好意思回答了

网友:
就单件而言合格是有可能的。如果批次这样,NO

网友:
我觉得你的方法有问题!用卡尺量直径,其误差应该反映不出来园柱度的!就是用测量机测量,最少也得测六个点阿!而你用卡尺准确度就不对阿!精度还那么高!建议你换一方法,用表打也可以的

网友:
这还要看你的圆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