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止规能通过。怎么办?

楼主(2007-12-25):
最近我们要在一块厚10mm的铁板上加工M3的螺纹孔,可几批做下来都有部分零件止规能通过3到4个牙但有加工面只有一个牙通过,但客户要求两边都不能通过1.5牙以上,螺纹加工后要磷化,真是难呀,不知道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现在底孔是2.5的钻头打的

网友:
底孔用钻头一次过的吧?
  C! Q9 y3 ~$ S6 J* G用1.5或者2个的钻头打个预孔,再用2.5的钻头钻。

网友(2009-11-12):
底孔做两次加工,尺寸不要超过2.5,另外丝锥选用质量好点,精度等级选用高点,还要注意丝锥夹头的跳动和冷却液的冷却。

网友:
校一下丝锥的跳动,另外观察一下排屑的情况,排屑不好的话建议换好一点的丝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