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有一图纸指定AL413或中国牌号YL113---求助

楼主(2007-12-25):
客户有一图纸指定AL413或中国牌号YL113.

但AL413等同的是国产牌号ZL102呀,请高人 指点。谢谢乐,大家圣诞快乐

楼主:
也就是说铸造铝合金和压铸铝合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YL表示硬铝,ZL表示铸铝,此外还有CYL超硬铝,国标材料手册上有

网友:
从材料上看铸铝和压铸铝没什么区别,不过需要热处理的铝合金不能压铸,压铸件一旦热处理就被破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YL代表为压铸铝合金,ZL代表铸造铝合金,两者是有区别的,ZL打头的范围较YL打头的大,它包含低压铸造。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YL表示硬铝,ZL表示铸铝,此外还有CYL超硬铝,国标材料手册上有

硬铝是L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