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酸酒精溶液怎么配制?

楼主(2007-12-25):
各位朋友:
  我们公司生产的活热处理后(渗碳)发生有裂纹的现象,材质是SUM24L,日本钢材.
此问题我调查过很多资料都没有记载,最后只是说是可能是粹火的问题,但为什么又没有裂开,而只是在上面留下一条深痕(0.2MM左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如果要分析渗碳层的深度硝酸洒精溶液怎样配制???????

楼主:
如何观看呢?要看那些呢?

  不好意思是我的失误没有把实情告诉你,此钢材(棒材)是SUM24L日本钢材,加工过程是由日本宫野车床加工,此部位刚好加工成壁厚0.75MM的管形,然后再发渗碳.有效渗碳层是0.2~0.38MM 但实际上是全部贯穿.
  金相观察只能 看金相组织,好像看不了其它什么吧.
  如果像你说的拉拔工序什么的,除非是在原材料就有,渗碳过程没有此工程.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可是个失效分析啊  !!你要切开用金相看它的裂纹啊!!在看他啊的夹杂啊

网友:
我认为该纹路不是淬火裂纹,是拉拔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