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喷漆后再铰孔,要不要紧?

楼主(2007-12-25):
我拿到国外图纸要求是对一个13。5的孔喷漆后用13.1-13.2的铰刀铰孔,我想请问一下如果
漆的厚度是在0.05mm左右的话,喷漆后铰孔会不会直接把漆都弄掉啊?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可是为什么孔内要喷漆呢?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很模糊啊!既然是13.5的孔,那用13.1-13.2的铰刀有什么用啊,就算减去0.1(0.05x2)后是13.4,明显与13.2还是有差距的。除非偏心现象严重就有可能弄掉。其次你所指的弄掉的漆是指孔周围的还是孔里面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这样加工的目的是为什么?很费解。
如果是铰孔,本人觉得肯定会出现油漆不均匀的现象。因为油漆太软,更本起不到承托的作用。(完全个人观点,期待高手回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