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焊接后,长度会缩短3-5mm,为什么?

楼主(2007-12-25):
一般用直径152-325,壁厚20左右的无缝钢管,焊后会缩短3-5mm,有计算依据吗?

楼主:
钢管焊接口为U型,焊接厚度约15mm。特别是一米以上长的钢管焊后会缩短,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焊缝焊接后会缩短是正常现象的。
一般对口的时候,都会考虑的

网友:
我是今天才学到这样的知识,又学到了新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对焊以后如何控制长度,怎么知道焊后到底会缩3mm还是5mm?有没有这方面的计算方法?

网友:
缩多少要看焊道有多长  焊接电流电压有多大(焊道多宽)  那个貌似很难算 。。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实际生产中常遇到此类问题,但是实际的收缩量的确没有计算依据,一般均根据实际操作经验来确定,收缩量的大小与这些因素有关:预留间隙大小,焊缝坡口大小,焊接刚性大小,焊接规范大小,焊接顺序,焊接层温等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影响焊接收缩的因素太多了,目前还没听说有计算的方法。一般的也只能按经验来预留收缩量。

网友:
多年来我们也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正如7#8#所说的一样。

网友:
能不能参考第一个公式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不同材料的收缩量也不同,上面的图应该只是普通碳钢的吧。

网友:
对呵,所以只能参照,很多东西是没有现成的公式的,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看来以后焊长的无缝钢管在留余量才行。

网友(2008-01-31):
我们在焊接的时候一般都是老师傅按照自己的经验在搭接的时候就放一点量,这样焊接后跟实际需要的长度相差无几

网友(2008-11-26):
主要还是经验与实际结合!!!

网友:
主要根据经验,焊前留余量!

网友:
经验,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10楼的东西好

网友:
看来实践经验是太重要了.不知上面楼中的图表公式是否适用于无缝钢管的焊接情况.

网友:
学习了,实践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