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uto CAD 设置密度这个参数?

楼主(2007-12-25):
我用auto CAD 求出零件的体积,再用计算器乘以密度,得到零件的重量,有没有人知道在CAD里能否设置密度这个参数,直接通过求体积得到重量?

网友:
RE:回复 一楼

CAD不可以的,Soliworks  可以的!

网友:
CAD这么搞太费事。

网友:
cad设置只能计算面积,要直接计算出质量就不行,用Soliworks只要绘出模型可以求出任何复杂的质量计算。

网友:
清华天河(PCCAD)里面可以,在超级编辑里面有个计算周长,面积和质量的,可以计算面积,设置厚度,和密度,不过只适合一些,板类,柱类=规则的拉伸类零件,复杂的最好用三维软件去计算比较方便!

网友(2008-02-13):
用CAD画出图,输入到SOLIDWORK中建立模型,测量--质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