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求助,哪两个命令可以更改实体中的网格线?

楼主(2007-12-25):
哪两个命令可以更改实体中的网格线?

网友:
“工具”——“选项”——“显示”
在“显示”菜单下有“显示精度”和“显示性能”选项,在打印预览里就可以看出变化。

楼主:
是实体中的两个命令啊

网友:

回复1楼:
方法1:   绘图-----表面-------三维网格
方法2:   在命令行输入3DMESH.回车.输入M的网格数量.回车.输入N的网格数量
网格数字越大越光滑,只可取2~256之间

网友:
更正4楼方法1错误:“表面”应为“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