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铝发黑怎么清洗?

楼主(2007-12-25):
有哪个高手年能告诉我铝焊接后产生黑色现象,怎么清洗?

谢谢。

网友:
用钢丝刷或抹布就能擦除

网友:
用浓度较低的盐酸水溶液或者氢氧化钠水溶液擦拭估计 也能去除

网友:
用细砂纸打磨也行

网友(2009-08-03):
用不锈钢钢丝刷,不锈钢钢丝轮打磨即可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自己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