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料,需折弯成U型槽---紧急求助

楼主(2007-12-25):
特急!!!!
我们这现有一块3mm厚的GH3128板料,长度1600mm,需折弯成200X200的U型槽,请教除了热成型的方法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好方法!!
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具体点,最好发个图。

网友:
冷加工的话,若批量大,可考虑用冲压成形。

网友B:
冲压成型:成型率高,效果好,由于板材较厚,长采用液压式,采用纯机械式欠妥。
滚压成型:成型率低,易产生擦伤滚痕,结构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压成型:成型率高,效果好,由于板材较厚,长采用液压式,采用纯机械式欠妥。
滚压成型:成型率低,易产生擦伤滚痕,结构复杂。

知心之资深啊,想与您交流。

网友:
如果不想开折弯模具 那只好去滚压成形(不过这个好像是批量比较省钱)

网友:
GH3128是耐高温合金,其塑性较好,可以用较大吨位的数控折弯机折制。

网友(2008-06-18):
这个可以通过数折可以完成的,吨位要求应该要200T以上吧,有U型折弯模具的

网友:
数折除非有着模具
看你做什么形状要求不高方法很多的

网友:
请教滚压成型是什么工艺?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这儿有U型的数折模具,有需要的话请联系我QQ378589945,详细说下你们产品的要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