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6的下脚料还有用吗?能回收利用吗?

楼主(2007-12-25):
我单位有很多尼龙材料的下脚料,请问可以回收利用吗?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
应该可以回收吧?

对尼龙(6,66纯料)再生料的鉴定

--------------------------------------------------------------------------------

       尼龙再生料:(请先对新料6,66仔细研究)

    1,先看光泽,料差则光泽相应的差。

    2,再看切面。切面不通一,则料较差。

    3,看看成形,表面成形不好看的,凹凸不平的,有加纤,是差料。

    4,用火烧,烧不燃的,加有阻燃剂。或波纤超过30%。是差料。

    5,烧燃熄灭后,闻味道,6,66。相差不大。如果和新料比,相差太远,则料质也相应差远。

    6,拉丝,能拉但是丝不收缩的6,收缩的是66,拉不了丝的是差料。

    7,在燃烧时发泡的要记住,是发泡料对再次改性时,会产生影响,要注意这种料不好。

    8,有的料中有复合料,请看大版时一定要多检查。主要是从气味上辨别。

    9,有的料中有高温料,请购买是尽量拿些试机,因为高温料与普通料的熔点不同,在生产时可能会堵机,是差料。

    10,最好不要在小贸易商手里买货。因为他们最爱做假。

    11,卖料人的人品也应该在同行中打听好了,这也是要注意的。

    尼龙水口的鉴别:

    1,味道,光泽,拉丝效果参照上述。

    2,在买的时候问清楚它以前是做什么产品的也很重要。

    另外,买任何料都是一样。先要清楚新料的特性,然后参照。还有就是要试机,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有的人会在造粒的时候根据相应的特点加相应的助剂。

网友:
再生PA尼龙工艺流程

--------------------------------------------------------------------------------

       一般来说 PA 大部份是工业零件,如船用螺旋浆风叶、电器零件、开关壳、齿轮、轴承防尘盖、电器拨插件、电动工具外壳、汽车飞机窗门零件及纺织配件、棒、管、网丝等等。

1. 挑选归类色别 6 、 66 分类,如纺织配件大部份是 66 ,还有齿轮等等。
2. 到粉碎机带水粉碎,也可放点皂粉,但水要循环运用。
3. 清水洗,最好用滚筒洗,这样比较清洁。
4. 一定要进入烘房及烘箱,烘到标准为止。
5. 到拌和机里加入必要副料、助剂,能提高产品质量。
6. 专用尼龙造粒机挤出,用水槽冷却造粒切粒,包装标号。

网友:
尼龙属于热塑性塑料,是可以回收再生的,性能的话比较难说,一般是不如原生料的,但是国外的再生料做得比较好,性能能够跟我国尼龙原生料差不多,甚至略有优势。
像PP,PVC等都是热塑性的。
而热固性性塑料是不能回收再生的。
btw:我国的工程塑料太差了,只有pp做得还不错。

网友(2010-07-26):
你们是哪个厂子,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如果你有尼龙下脚料请与我联系  ;电话1301199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