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配合后的表面划伤---求助

楼主(2007-12-25):
两个工件 A是外圆锥1.5度(半角)硬质合金实心体   B是内圆锥1.5度(半角)45钢定位套
接触表面光滑 磨削加工 粗糙度0.4左右
A和B冷装后要求不能有相互运动  但是 拆分后A接触面有划痕 灯光下较明显

请教大家有何办法消除?

网友:
搂住:1)请问你里面是划痕还是拉伤?要是划痕感觉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两个材料的硬度不一样,而且你们的表面处理的很好。1.5度的配合,是要求自锁,45钢没有做热处理,必然会存在划痕。要是划伤你只要仔细观察下划伤线的条纹就很容易分辨原因。比如有垃圾,配合角度不对,进出时候接触拉伤等,它们条纹都是不一样的。
2)要是单独的为了自锁,只要没有凸起,接触在80%以上对于使用基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3)45钢做热处理,就不会有划伤。

网友:
45钢需调质处理一下,硬度调到220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 分析的很透彻
我们最近做的情况如下:
1.A划痕纹理多为纵向(轴向),清洗B的接触面,使用W14的金相砂纸打磨B去毛刺,有明显的效果,但在台灯下看仍然有;
2.尝试在工件A外圆涂油,造成夹不紧,切削加工有松动;
3.重新修磨B(原为调质处理)接触面1.5度(与A配磨),划痕减少,但是有新问题:由于接触面配合较好切削液进不到配合面里面去,草成A与B接触的分界线出有一圈水印,切削液为弱碱性。

因此:1.划痕减少了,但没有消失;2.有了一圈水印;3.准备添加后续加工处理A(用不同的磨削介质打磨或抛光)。
欢迎大家讨论指导!再次感谢!

网友(2010-04-09):
又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分析提问好

网友:
分析很透彻,交流很受益。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学习过程中!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