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用在齿轮变速器(包括汽车)上润滑油有多少?

楼主(2007-12-25):
请问国内用在齿轮变速器(包括汽车)上润滑油有多少?8 l" q0 W  i/ m/ v
按功率分如200千瓦以下或以上,能讲讲吗>

网友:
齿轮油一般不按功率分。应该是按齿轮负荷来分,我知道的大概有几十个品种。

楼主:
几十个品种中200kw以下的国内用量是多少?

负荷与功率不是一回事吗?能问一下:几十个品种中200kw以下的国内用量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把你的设备介绍一下么,齿轮油有两大类。车辆传动系统的齿轮箱和其他工业齿轮传动还是有区别的,对应的油品也不相同,有车辆齿轮油和工业齿轮油,具体如何选择还得看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