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止器---请教

楼主(2007-12-25):
(1)逆止器跟超越离合器是同一工作原理吗?
(2)逆止器为什么一般安装在减速器的输入高速轴上?

楼主:
针对第二条,关于离合器和逆止器的安装问题:一般情况下,离合器和逆止器都安装在高速轴即输入轴,因为输入轴转速高,转矩小,可以减少离合器和逆止器的尺寸,进而减轻整机的重量,就象锥齿轮传动一般安装在减速器的高速级一样.

网友(2010-01-05):
逆止器跟超越离合器是同一工作原理吗?不一样,反转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