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是双输入轴的和双输出轴?

楼主(2007-12-25):
齿轮箱可分为双输入轴的和双输出轴,双输出轴的两个输出轴可以分别驱动负载,

齿轮箱是双输入轴的,一个轴是电机带动的,另一个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什么具体用处?

网友:
作用

可以安装制动轮,也可以安装辅传电机,也可以作测速接口,也可以安装联轴器作为拖动另一台减速机的接口

楼主:
双输出轴可以理解 ,那双输入轴一个是动力源电机的,另一个是?

网友:
赞同2楼的,LZ参考下。

楼主:
双输入轴,其中一个轴是动力源的,连接电动机的,另一个是连接气动泵的,就是万一停电时,气动泵开始工作.

网友(2009-03-31):
双机并车齿轮箱就是双输入,两台柴油机带一台齿轮箱

网友:
我曾經將它做為差動同步機 差動入口,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