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E 4.0(M0000)安装问题

楼主(2007-12-25):
今天在一台电脑(CPU:C 2.40.系统:WIN SP1.集成主板。没有外置网卡)装此软件出现这样一个对话框(安装完成后启动):
                    "RO/ENGNEER配置文件打开时出错"
                          错误:无法启动PRO/ENGNEER,因为未找到任何有效的配置(*.PSF)文件
             请运行安装程序"bin"目录下的"ptcsetup"创建PTC启动文件,这是成功启动
                  PRO/ENGNEER所必需的操作

在此之前我以成功(我自己的电脑.配置齐全)安装并使用,安装方法两者一样
是否那台电脑没有网卡的原因丫?有请知道的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没有网卡的原因吧

网友:
可能是没有网卡,要不就是MAC地址搞错了,
PRO E 4.0(M0000)是从哪里下载的?我只有C000

网友(2008-07-07):
回复 楼主:

proe安装必须要有网卡,或者虚拟网卡
否则无法创建许可文件或者无法破解。

网友(2010-06-30):
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遇到过好多遍,后来一牛人彻底帮我解决了PRO/E没有联网的不能打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