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安装要求

楼主(2007-12-26):
液压系统安装要求说明
液压系统是由各种液压元件组成的。各液压元件之间由管道、接头和集成阀块等零部件有机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液压系统。因此,液压管道安装是否正确、牢固、可靠和整齐,将对液压系统工作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液压管道安装要求
管道安装质量的好坏是关系到液压系统工作性能是否正常的关键之一,管路上应尽量采用焊接方式,在需检修的地方尽量采用法兰连接,阀台进出口安装球阀,并合理的配置管夹及支架。

(一)
钢管安装要求
1)
检查管子的质量。要查明管子材料、尺寸和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规定;检查管子外观是否有严重压扁或弯曲;检查管子内外壁表面上是否有腐蚀,外壁是否有裂纹等缺陷。若有不合规定要求的或有严重缺陷的管子不得使用。
2)
测量配管尺寸。对已就位的液压泵站、液压阀台、主机、辅机及有关部件的位置应仔细测量、力求准确。对两个接头之间弯曲部位较多、形状复杂的管子要先做一个样板,然后按尺寸或样板切割管子。
3)
安装管道必须按设计图纸或实际位置合理布置。
4)
安装时对已经酸洗过的管子还要用气吹净。
5)

安装时对管子接头、法兰件都要进行质量检查,发现有缺陷的接头或法兰件不准使用,应更换,并用煤油清洗和用气吹净。
6)
管道连接时不得强压对口,管子与连接件对口应达到内壁整齐,局部错口不得超过管子壁厚的10%,焊缝高度不小于相邻管子的最小壁厚。
7)
管子的交叉要尽量减少。对于平行或交叉的管子之间、管子和设备主体之间必须要相距12mm以上的间隙,防止相互干扰和避免振动时引起敲击。
8)

为了减少管内液体的发热和动力损失,要求管内液体的流速不超过5m/s。同时,还要尽量减少弯头和弯曲管道,不准使用由管子焊接而成的直角接头。
9)
各管子接头连接要牢固,各结合面密封要严密,不准有外漏。
10)

管子排列要整齐、美观、牢固,并便于拆装和维修。对连接管道较长的管子,应分段安装并在中间增设中间接头,以便拆装。
11)
配管不能在圆弧部位接合,而必须在平直部位接合。
12)
压力油管安装必须牢固、可靠和稳定。在容易产生振动的地方要加木块或橡胶垫来增加阻尼、减振。
13)

法兰盘端面应与管子中心线垂直,垂直度误差不大于±3mm/m
14)

为改善和防止管道振动,管道安装后要在管子上相隔一定距离(1.5m~2m)的地方安装管夹,把管子夹住,如果管子是悬空或地沟布置,应先加固定支架,然后再把管子夹住。
15)
加工弯曲的管道时,其弯曲半径不能太小,否则不仅影响强度,而且会增加局部压力损失,使系统发热,降低系统效率。
16)

安装时要精心检查密封件质量,不合要求的密封件不准使用。安装密封件时要注意唇口方向,并仔细安装,切勿划伤或破损密封件,更不能漏装。
17)
对焊接管道的焊缝都要经过耐压试验。

(二)高压软管安装要求
1)
检查软管质量。要查明软管通径、钢丝层数和成套软管的规格尺寸是否符合设计规定;检查胶管内外径表面是否有脱胶、老化、破损等缺陷,有严重缺陷的不准使用。
2)
测量配管长度。管子长度要根据已就位的主机、辅机及有关部位的位置进行测量,并稍有富余。接上后要避免软管受拉或扭曲。
3)
按设计图纸的规定进行安装。
4)

由于软管在工作压力变动下有-4%+2%的伸缩变化,因此,安装时在长度上不允许有拉紧状态。
5)
要避免接头处急剧弯曲,装配时的弯曲半径应大于软管外径的9倍。软管的弯曲中心距接头的距离为直径的6倍。
6)
对于胶管外表面与机器有接触和摩擦的,要在胶管外表面加导向保护装置,如用钢丝或钢板保护。

(三)管接头安装要求
1)
必须按设计图纸规定的接头进行安装。
2)

必须检查管接头的质量,发现有缺陷(如端面加工不平)应更换。
3)
接头用煤油清洗,并用气吹净。
4)

接头体拧入油路板或阀体之前,将接头体的螺纹清洗干净,涂上密封胶或用聚四氟乙烯塑料带顺螺纹旋向缠上,以提高密封性,防止接头处漏油。但要注意,密封带的缠向必须顺着螺纹旋向,一般1~2圈。缠的层数多,工作过程中接头容易松动,反而会漏油。若用流态密封胶作为螺纹扣与扣之间的填料,温度不得超过60,否则会熔化,使液体从扣中溢出。拧紧时用力不宜过大,特别是锥管螺纹接头体,拧紧力过大会产生裂纹,导致泄漏。
5)

接头体与管子端面应对准,不准有偏斜或弯曲现象,两平面接合良好后才能拧紧,并应有足够的拧紧力矩(或达到规定值),保证接合严密。
6)

要检查密封圈质量,若有缺陷应更换,装配时要细心,不准装错或安装时把密封圈损坏。

(四)法兰盘安装要求
1)

按设计图纸上的规定和要求安装法兰。
2)

检查法兰盘和密封圈质量,若有异常应更换。
3)
法兰盘用煤油清洗干净,并用气吹干净。
4)

拧紧螺钉时,各螺钉受力要均匀,并要有足够的拧紧力矩(或达到规定值),保证接合严密。
5)
对高压法兰的紧固螺钉要抽查螺钉所用的材料和加工质量,不合要求的螺钉不准使用。

(五)吸油管安装要求
1)
按设计图纸上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安装。
2)
吸油管与液压泵吸入口连接处应密封严密,否则泵在工作时,会吸入空气,使系统产生振动和噪声,甚至吸不上油。
3)

为了减少吸油阻力,避免吸油困难,泵的吸油高度一般不大于500mm,吸油管要尽量短,弯头及弯曲管路要少,否则会产生气蚀现象。
4)
为增加吸油管进口处吸油口面积,应将吸油管口斜切45°。
5)
为了不使吸油管内产生气蚀,应将吸油管的管口插入最低液面以下,一般离油箱底面距离为管子外径的两倍。

(六)回油管安装要求
1)

各回油管道应插至油箱油面以下,但不能贴近油箱底面。
2)
回油管口与吸油管口应相隔一定距离。
3)

回油管插入油中的一端管口应斜切45°,斜口朝向箱壁一侧,使油不直接冲向箱底,并能散发油的热量。
4)
溢流阀的回油管不允许与泵的吸油口相连通,要单独接回油箱或与冷却器相连通。
5)
凡要外接泄油管的阀,如减压阀、直控顺序阀、液控单向阀等,其泄油口与回油管道相通时,不允许在总回油管上有背压。如果总回油管道上有背压时,应将外泄油管单独接回油箱。
6)
回油管水平放置时,要有3/1000~5/1000的坡度。

液压元件安装要求
(一)液压泵安装要求
液压泵支座或法兰和电动机应采用共同的安装基础。基础、法兰或支座都必须有足够的刚度,以免液压泵运转时产生振动和噪声。液压泵安装有下列要求:
1)
按设计图纸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安装。
2)
液压泵轴与电动机(传动机构)轴旋转方向必须是泵要求的方向。
3)
泵轴与电动机(传动机构)轴的同轴度应在0.1mm以内,倾斜角不得大于。安装联轴节时,不要敲打,以免损坏液压泵的转子等零件。安装要正确、牢靠。
4)

紧固液压泵、电动机或传动机构的地角螺钉时,螺钉受力应均匀并牢固可靠。
5)
用手转动联轴节时,应感觉到液压泵转动轻松,无卡阻或异常现象,然后才可以配管。

(二)液压缸安装要求
液压缸必须严格按照技术要求进行安装,并牢固可靠,不得有任何松动。安装时有下列要求:
1)
按设计图纸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安装。
2)

将液压缸活塞杆伸出并与被带动的机构连接,来回动作数次,并保证液压缸中心与移动机构导轨面的平行度在0.1mm以内。
3)

液压缸活塞杆带动工作台移动时要达到灵活轻便,在整个行程中任何局部均无卡滞现象。调整好后将紧固螺钉拧紧,并应牢固可靠。
4)

安装前要严格检查液压缸本身的装配质量,确认液压缸装配质量良好后,才能安置在设备上。

(三)液压阀安装要求
1)

安装时要检查各液压阀测试情况的记录(合格证),以及是否有异常现象。
2)
检查板式阀结合面的平直度和安装密封件沟槽的加工尺寸和质量,若有缺陷应修复或更换。
3)
按设计图纸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安装。
4)
安装阀时要注意进、出、回、控、泄等油口的位置,严禁装错。换向阀以水平安装较好。
5)

安装时要注意质量。对密封件质量要精心检查,不要装错,避免在安装时损坏;紧固螺钉拧紧时受力要均匀,对高压元件要注意螺钉的材质和加工质量,不合要求的螺钉不准使用。
6)
安装时要注意清洁,不准戴着手套进行安装,不准用纤维织品擦拭安装结合面,防止纤维类脏物侵入阀内。
7)

阀安装完毕后要检查下列项目:
a)用手推动换向阀滑阀,要达到复位灵活、正确;
b)调压阀的调节螺钉应处于放松状态;
c)调速阀的调节手轮应处于节流口较小开口状态;
d)使换向阀阀芯的位置尽量处于原理图上所示的位置状态;
e)检查一下应该堵住的油孔(如不采用远程控制时溢流阀的遥控口)是否堵上了。该接油管的油口是否都接上了。

(四)蓄能器安装要求
1)

按设计图纸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安装。
2)
检查连接口螺纹是否有破损、缺扣、活扣等现象,若有异常不准使用。
3)
安装前先将瓶内的气体释放净,不准带气进行搬运或安装。
4)

蓄能器作为缓冲用时,应将蓄能器尽可能垂直安装于靠近产生冲击的装置,油口应向下。
5)
为便于蓄能器的检修和充气,必须在通油口的管道上安装截止阀。
6)
蓄能器上的油管接头和气管接头都要连接牢固、可靠。

网友:
很专业,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
液压系统安装要求说明

液压系统安装要求说明

网友(2009-12-29):
很好的资料,非常感谢,希望有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资料给大家共享,谢谢

网友:
资料非常好,用于指导现场装配很有用的

网友(2010-09-29):
谢谢分享的资料,我们正需要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楼主的好心

网友(2012-12-03):
写的很好,很全面!请问,一般弯管的半径是管径的多少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