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检测什么时候需要用光规?

楼主(2007-12-26):
最近我研究了一下ASME B1.20.1 ,上面提到的所有螺纹的测量都只需要通止螺纹规,根本没有提到光规。那究竟在实际生产中,是否需要用光规进行测量?光规究竟用在哪种螺纹的测量上?
有人反映:NPTF 干式密封管螺纹的测量需要光规,哪个标准有这样的说明?
哪位高人知晓,请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
内螺纹测小径时,就用光通止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我研究了一下ASME B1.20.1 ,上面提到的所有螺纹的测量都只需要通止螺纹规,根本没有提到光规。那究竟在实际生产中,是否需要用光规进行测量?光规究竟用在哪种螺纹的测量上?
有人反映:NPTF 干式密封管螺纹的 ...

螺纹光规测量内螺纹的小径
管螺纹的光规,指的是6台阶牙顶光滑环规或塞规。
ASME B1.20.1里有说明的。

另外,ASME B1.20.1 里没有说“所有螺纹的测量都只需要通止螺纹规”,螺纹的检测方法很多。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NPT螺纹有没有硬性规定需要用光通止规来检测?
B1.20.1 上的确没有提到光通止规,我看了好几遍了,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具体情况是:我现在有一批NPT产品,螺纹规检验合格,光通止规检验也差不多合格,就是有点晃,可是检验部就是不放。我现在就是想知道:NPT螺纹产品是不是必须要用光通止规来检测!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普通螺纹孔检测仅有螺纹通止规是不够的,它们只是控制螺纹中径,螺纹小径需要光规

网友:
光规没见识过!哪位大侠能来详细介绍一下?让小虾们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ANSI/ASME B1.20.1 通用管螺纹中:
在 “ 7  美国国家标准管螺纹量规及公差” 中有以下描述
7.1.1 一套标准的或基本型的锥螺纹量规包括一个塞规和一个环规,见图4和图5。 (图示都为螺纹规)

在 “ 8  锥管螺纹的测量  ” 中也仅仅提到的是用螺纹规测量。

在 “1.3  密封” 中提到
1.3.1 符合本标准的锥管螺纹用于压力密封的接头,应涂密封剂并用扳手紧定……
此条说明NPT螺纹并不是要求非常高的螺纹,检测的要求不需要过于苛刻。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NPT螺纹有没有硬性规定需要用光通止规来检测?
B1.20.1 上的确没有提到光通止规,我看了好几遍了,请高人指点,谢谢!

NPT是一般用途的密封管螺纹,假如没有特殊要求,确实没有硬性规定用光规检测。
但是有时因为一些特殊用途也会参照干密封管螺纹的检测要求。
增加光规检测压顶尺寸。
我所接触的不是用光通止规(我不知道对于锥度的面怎么用通止规?),而是台阶式的光滑环塞规。

网友A:
对,一般客户没有特殊要求,一般不用通止光规.!

网友(2011-06-05):
引用 网友A:
对,一般客户没有特殊要求,一般不用通止光规.!

那要是有要求呢?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螺纹通止规非常好,但小径通规不通,该咋办?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只是测量的问题了,工艺或者刀具有问题。重点放在生产

网友(2011-08-30):
我记得圆柱螺纹的符合性判定是要结合螺纹极限量规和光滑极限量规使用的,用螺纹极限量规检测螺纹,用光滑极限量规检测螺纹顶径,两样都合格才能算螺纹合格。国家标准GB/T3934-2003,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