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液压油,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7-12-26):
用过的液压油,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很多液压元件(泵、阀、缸)制造厂都要对泵、阀、缸做出厂液压试验,要每年要消耗大量的液压油,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些“费”油的,是卖给专门的收购厂家吗还是自己把油净化(希望有办法净化)再用?? 我在这里抛砖,大家都把各自的情况或想法说说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过我厂将液压油用于冲床的线条润滑了。

网友:
油没有变质的话,可以采用滤油机将在用油过滤一遍,除去杂质,可以再次使用!

网友:
废油利用是一个很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楼主可否介绍一下贵单位的现实情况。我了解的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处理手段进行再生利用

网友:
一般好多厂子都把废油卖了,收的人做燃料.

网友:
我一般处理油,如果进水就用油水真空分离机进行滤油及除水,可再次用.如果油质变了,太脏,只有回收,防止污染.送到专门收的地方

网友:
有专门回收废油的,有不少单位收回去自己做乳化液什么的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是家机加工企业,用过的废油和废液是委托当地一家专业处理废液单位回收焚烧的,我们付费给这家处理企业。

网友:
我们的全卖了,专门有收废油的,他们用来提炼柴油。

网友(2013-06-06):
液压油滤油机用途
液压油滤油机用于机械、冶金、矿山、石油、化工等领域,对液压油、机械油、冷却油、冷冻机油、齿轮油、汽油机油、柴油、热处理油等润滑油品的净化。能快速脱除油液中的水分、杂质及挥发物(如氨气)等有害成份,提高油液品质,恢复其使用性能。保证液压系统、动力系统、润滑系统的正常运行。

液压油滤油机特点
● 滤除杂质能力强,大面积、深层次的精密滤材可除去油中的细微颗粒,同时配备永磁过滤器以滤除铁性杂质。
● 独特的脱气、脱水系统,采用立体闪蒸技术,多层次油水分离技术,迅速分离油中的水分和气体。
● 加热系统采用最优化的管路设计,确保加热均匀,油温稳定。
● 自动恒温控制系统、自动液位控制系统、自动消泡控制系统、自动压力保护系统以及精良的配置,保证设备高性能运行。
● 精密的过滤系统,多级过滤逐级加密,纳污量大,能有效去除油中的机械杂质,并配置滤芯污染度自动检测功能。
● 本机人性化设计,低噪音,操作容易,维护间隔长,低能耗节省运行成本。
● 在线滤油,可无人值守,运行状态由指示灯显示。
● 设有滤芯更换指标,滤芯饱和停机装置。
● 设有漏电、过载负荷停机装置,保护电机。
● 设有相序,缺相保护功能,突然停机安全控制。

液压油滤油机可选模式
● 根据用户的需要可选配PLC智能控制,触摸屏操作,并设动态显示。
● 选配在线式水份检测仪。
● 整机结构可制作成移动式、固定式、拖车式(半轴或双轴)。
● 可制作成全封闭式、遮檐式、帆布蓬、敞开式。
● 可选配水环式真空泵(来源:重庆双能滤油机)

网友:
楼上所说的基本上说的面面俱到了,一般都是这些方法。

网友:
对,很想知道这个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
有专门回收的公司,收回去干什么就不清楚了

网友:
有专门回收废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