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设备升级,要保住饭碗---求助

楼主(2007-12-26):
我们公司是做机箱外壳的  我做设计 现在公司已经向金方圆定了数控冲床  ,但我
我对数控不懂, 用过CAD CAXA SOLIDWORKS 。现在想学金方圆冲床编程
该怎么学,哪位有资料啊。谢谢啦

网友:
不用担心,供应商要负责把你教会的...

网友:
RE:回复 一楼

对,金方圆很简单的,国产软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冲床编程软件如何使用厂商会培训的,零件展开你应该没问题,接下来就是模具选择及排料,程序优化,建议社区里找些数冲编程方面的资料看看,接合实践一个星期左右因该可以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床编程软件如何使用厂商会培训的,零件展开你应该没问题,接下来就是模具选择及排料,程序优化,建议社区里找些数冲编程方面的资料看看,接合实践一个星期左右因该可以上手.

金方圆的很简单的,一般都是PROCAM。有问题联系QQ544980460

楼主:
谢谢,我想笨鸟先飞,先学学。主要是怕别人比我接受快,抢我饭碗

网友:
不用急,很快就可以学会的

网友:
如果相信自己是聰明的,一兩天就學會了`  供應商會有人跟你上課的,只要知道什麼樣的形狀用什麼樣的刀具就好了``  別的不用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