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安装中的污染控制

楼主(2007-12-26):
液压系统污染是液压故障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确保安装后的液压系统能够安
全、可靠运行,对液压系统安装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达到安装过程中的污染控制。

关键词
液压系统
安全措施
污染控制
1
概述
液压传动技术在18世纪诞生后即得到迅猛发展。今天,液
压传动设备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在现代化的大型生产
线、工程机械上体现得尤为充分。液压传动技术有其不可比拟
的优点,这是它得以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液压传动
设备又有其脆弱的一面,其中抗污染能力低是突出的弱点。据有
关资料记载,液压故障有70%80%是由油液污染导致的。要保
证液压系统正常、可靠的运行,必须要保持整个液压系统的清
洁。
2
液压系统污染的危害与原因
污染物混入液压系统后会加速液压元件的磨损、烧伤,甚至破坏
,或者引起阀的动作失灵,或者引起噪声;污染物会堵塞液
压元件的节流孔或节流缝隙,改变液压系统的工作性能,引起动
作失调甚至完全失灵,产生误动作而造成事故;灰尘颗粒在液压
缸内会加速密封件的损坏,缸筒内表面的拉伤,使泄漏增大,推
力不足或者动作不稳定、爬行、速度下降,产生异常的声响与振
;还可能引起滤网堵塞,液压泵吸油困难,回油不畅而产生气
蚀、振动和噪声,堵塞严重时会因阻力过大而将滤网击穿,完全
丧失过滤作用,造成液压系统的恶性循环。

液压系统污染的原因很多,从污染产生机理来看,分为二
1)制作、安装过程中潜伏的污染物,多为切屑、毛刺、型砂、
涂料、磨料、焊渣、锈片和灰尘等固体颗粒,它们对液压系统的危害比较大,必须对这一阶
段加强管理,确保安装后的液压系统能够安全可靠地运行。
3
液压系统制作、安装中的污染控制
3.1
零件加工的污染控制

零件的加工一般要求采用湿加工法,即所有加工工序
都要滴加润滑液或清洗液,以确保表面加工质量。
3.2
元件、零件的清洗
新的液压件组装前,旧的液压件受到污染后都必须经过
清洗方可使用,清洗过程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
液压件拆装、清洗应符合国家标准的净化室中进行。
如有条件,操作室最好能充压,使室内压力高于室外,防止室内空气被灰尘污染;若受条件限制,也应将操作间单独隔离,一
般不允许液压件的装配间和机械加工间或钳工间处于同一室内,
更应绝对禁止在露天、棚子、杂物间或仓库中分解和装配液压
件。
拆装液压件时操作人员应穿戴纤维不易脱落的工作服、工作
帽,以防纤维、灰尘、头发、皮屑等散落入液压系统造成人为污
染。严禁在操作间内吸烟、进食。
2)
液压件清洗应在专用清洗台上进行。若受条件限制,也要
确保临时工作台的清洁度。
3)
清洗液允许使用煤油以及和液压系统工作用油牌号相同的
液压油。
4)
清洗后的零件不准用棉、麻、丝和化纤织品擦拭,防止脱
落的纤维污染零件。也不准用皮老虎向零件鼓风(皮老虎内部带
有灰尘颗粒),必要时可以用压缩空气吹干零件。
5)
清洗后的零件不准直接放在土地、水泥地、地板、钳工台
和装配工作台上,而应该放入带盖子的容器内,并注入液压油。
6)
已清洗过但暂不装配的零件应放入防锈油中保存,潮湿的
地区和季节要注意防锈。
3.3
液压件装配中的污染控制
1)
液压元件装配应采用干装配法,即清洗后的零件,为
了不使清洗液留在零件表面而影响装配质量,应在零件表面干燥
后再进行装配。
2)
液压元件装配时如需打击,禁止使用铁制锤头敲打,可
以使用木锤、橡皮锤、铜锤和铜棒。
3)
装配时不准带手套,不准用纤维织品擦拭安装面,防止纤维类脏物侵入阀内。
4)
已装配完的液压元件、组件暂不进行安装时,应将它们的
所有油口用塑料塞子堵住。
3.4
液压件运输中的污染控制
液压元件、组件运输中应注意防尘、防雨,长途运输特别是
海上运输的液压元件一定要用防雨纸或塑料包装纸包装,并放入
适量的干燥剂,不允许雨水、海水接触液压件。装箱前和开箱后
应仔细检查所有油口是否用塞子堵住,对受到轻度污染的油口及
时采取补救措施,对污染严重的液压元件必须再次分解、清洗。
3.5
液压系统总装时的污染控制
1)
软管必须在酸洗、冲洗后方可接到执行器上,安装前要用
压缩空气吹净。中途若拆卸软管,要及时包扎好软管接头。
2)
管接头安装前用煤油清洗干净,并用压缩空气吹干。对需
要生料带密封的管接头,缠生料带时要注意二点:其一,顺螺纹
方向缠绕;其二,生料带不宜超过螺纹端部,否则,超出部分在
拧紧过程中会被螺纹切断而进入系统。
3)
液压管道安装的污染控制
液压管道是液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工作量较大的现
场施工项目,而管道安装又是容易受到污染的工作。因此,液压
管道污染控制是液压系统保洁的一个重要内容。

管道安装前要清理出内部的颗粒杂质、绝对禁止管内留有石
块,破布等杂物。管道安装过程中若有较长时间的中断,须封好管
口防止杂物侵入。为防止焊渣、氧化铁皮侵入系统,建议管道焊接
采用气体保护焊,如氩弧焊。

管道安装完毕后必须经过酸洗、系统冲洗,绝对禁止管道在
处理前就将液压元件连成回路甚至并入液压系统,以防管内污染
物侵入执行器、控制件。

管道酸洗分为槽式酸洗和循环酸洗二种,酸洗技术和配方有
很多种。系统冲洗在酸洗工作结束后进行,是液压系统投入使用
前的最后一项保洁措施,必须确保所有管道和液压元件冲洗干净
达到要求的清洁度。

系统冲洗应分二步进行。首先将现场安装的管道连成回路,
冲洗达到要求清洁度后再将控制阀、分流器等控制部件接入回
路,达到要求清洁度后方为冲洗合格。
3.6
液压油箱加油

液压油箱注油前必须检查其内部的清洁度,不合格时要进行
清洗;油液加入前要检验它的清洁度;注油时必须经过过滤,不
允许将油直接注入液压油箱。
3.7
系统恢复
系统酸洗、冲洗后即可将所有元件、管道按要求连成工作回
路。此过程要特别注意管接头的清洁,连接完毕后尽量避免拆
卸,必要时要注意用干净的布包扎好,确保管接头、管口不受污
染。
4
总结
液压系统的污染控制贯穿于整个加工及组装过程,要求操作
者每一步都要采取保洁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液压系统污染,确
保液压系统能够安全、可靠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