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发热浅析

楼主(2007-12-26):
液压系统油液发热、温度高,会造成操作不灵活、作业不连续、工作无力以及工作压力降低等故障。现就液压系统发热原因及造成的危害和预防措施进行如下简单的分析和探讨。
一、油液发热的原因
(1)油箱容积太小,散热面积不够,未安装油冷却装置,或虽有冷却装置但其容量过小。
(2)按快进速度选择油泵容量的定量泵供油系统,在工作时会有大部分多余的流量在高压下从溢流阀溢回而发热。
(3)系统中卸荷回路出现故障或因未设置卸荷回路,停止工作时油泵不能卸荷,泵的全部流量在高压下溢流,产生溢流损失而发热,导致油液发热。
(4)系统管路过细过长,弯曲过多,局部压力损失和沿程压力损失大。
(5)元件精度不够及装配质量差,相对运动间的机械摩擦损失大。
(6)配合件的配合间隙太小,或使用磨损后导致间隙过大,内、外泄漏量大,造成容积损失大,如泵的容积效率降低,发热快。
(7)液压系统工作压力调整得比实际需要高。有时是因密封过紧,或因密封件损坏、泄漏增大而不得不调高压力才能工作。
(8)气候及作业环境温度高,致使油温升高。
(9)选择油液的粘度不当,粘度大粘性阻力大,粘度太小则泄漏增大,两种情况均能造成油液发热。
二、温度过高的危害
(1)使机械产生热变形,液压元件中热胀系数不同的运动部件因其配合间隙变小而卡死,引起动作失灵、影响液压系统的传动精度,导致部件工作质量变差。
(2)使油的粘度降低,泄漏增加,泵的容积效率和整个系统的效率会显著降低。由于油的粘度降低,滑阀等移动部件的油膜变薄和被切破,摩擦阻力增大,导致磨损加剧。
(3)使橡胶密封件变形,加速老化失效,降低密封性能及使用寿命,造成泄漏。
(4)加速油液氧化变质,并析出沥青物质,降低液压油的使用寿命。析出物堵塞阻尼小孔和缝隙式阀口,导致压力阀卡死而不能动作、金属管路伸长而弯典,甚至破裂等。
(5)使油的空气分离压降低,油中溶解空气逸出,产生气穴,致使液压系统工作性能降低。
三、防治措施
(1)根据不同的负载要求,经常检查、调整溢流阀的压力,使之恰到好处。
(2)合理选择液压油,特别是油液粘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低一点的粘度以减少粘度摩擦损失。
(3)改善运动件的润滑条件,以减少摩擦损失,有利于降低工作负荷、减少发热。
(4)提高液压元件和液压系统的装配质量与自身精度,严格控制配合件的配合间隙和改善润滑条件。采用摩擦系数小的密封材料和改进密封结构,尽可能降低液压缸的启动力,以降低机械摩擦损失所产生的热量。
(5)增设必要的冷却装置。

网友(2015-02-20):
很好,这篇文章让我们刚入门的学习了很多

网友A:
请教液压站发热,是泵的溢流阀压力与出口电磁溢流阀压力怎样的关系才造成发热

网友:
我好像百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液压站发热,是泵的溢流阀压力与出口电磁溢流阀压力怎样的关系才造成发热

一般是长时间高压大流量工作所至,有可能是泵站的负载过大,成溢流阀关系不大。建议在不工作时增加一个阀直接将主油路的油回油箱。

网友:
学习了,人才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