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无齿轮变速器---讨论

楼主(2007-12-26):
从理论上讲,无齿轮变速器是可能的,上次之所以问有没有无齿轮变速器,是想了解一下各位专家对该问题的看法,或从理论上给予指导,看一看这扇门是不是需要敲开,或者有几种方式可以敲开。如果真要是敲开了,面对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既是有无齿轮变速器,起码,在一定功率下,其效率不能低于齿轮变速器.这才有它的意义.

网友(2008-01-27):
smmcppp网友好!

有这么一种东西,上传看一下,是否你想要的。

你在另一帖中的发言,也一并转来:请教各位:有没有一种无啮合传动减速机?该减速机无须啮合
或摩擦带传动,输入轴通过输出轮直接得到减速和增矩.

syw  080127---11.18
.

网友:
谢谢  syw开门造车大侠  的资料.
无齿变速的结构不少,但其效率比有齿的高的我还没见过,期待出现

楼主:
RE:有关无齿轮变速器

谢谢  syw开门造车大侠,不知有没有重型运输工具的无级变速器,另外,想更正一下,有关无齿轮变速器,设想的是一种不需要啮合对齿轮,没有齿轮箱,没有池油润滑,还能保证一定功率的传动比,是一种高效,节能,节材的变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syw开门造车大侠,不知有没有重型运输工具的无级变速器,另外,想更正一下,有关无齿轮变速器,设想的是一种不需要啮合对齿轮,没有齿轮箱,没有池油润滑,还能保证一定功率的传动比,是一种高效,节能,节材的 ...

目前只有DCT AT AMT CVT MT

网友(2008-09-07):
听我们老师说过种无级变速,可能就是无齿的。用的是流体在两轮间进行摩擦传递力矩。

楼主:
re无齿轮变速器

无齿轮变速器的关键是,一种非直线轴与一种万向轴承组成的双矩输出装置,即一根非直线轴有两个扭矩输出,其中一个扭矩可以放大形成传动比,也既在输出的传动轴上就已经有传动比了,且为轴承传动,所以这种传动轴大功率,大传动比,大扭矩,高效(99%以上)可实现恒功率,恒转速下的无变速,可实现重中小型各种车型的无级变速,性价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