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形状-请教

楼主(2007-12-26):
诸位老师,现在油箱的形状矩形比较多,请问与圆的相比好在哪里?

网友:
矩形比较省空间,能放下圆形油箱的地方一定可以放矩形的。

网友:
矩形油箱如果是母猪带仔式样的还是比较省地方,如果与泵组是分开的也省不了多少地方

网友:
矩形加工相对加工容易一些,油箱一般是钣金冲压焊接成型,如果是圆形的加工不方便吧

网友:
方的油箱,做起来简单些,折弯+焊接,就OK;
圆的就麻烦点,但是省材料,强度好,占地小。

网友:
占地方少是一点,另一点是矩形油箱中的油液要比圆形油箱中的油液泠却速度要快,再一点就是矩形油箱做时比圆形制作时要方便。

网友:
油罐形的油箱抗热胀冷缩性较好!

网友:
我觉的矩形油箱应该是好制造,好摆放,加上冷却等因素!!

网友:
圆形和矩形我们都用过,圆形容积大,不过因为外形,附件安装不容易,制造时需要买些成品件,通常用的都是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