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较小,不可焊接,材料为A3钢,工艺---求助

楼主(2007-12-26):
请高手赐教,此件加工方案,批量较小,且不可采取焊接方式....材料为A3钢。
谢谢。

网友:
工件不大,急的话,最好是用线切割。但可能会有其它的加工方法的。或线切割主体其它机加工。

网友:
数铣或CNC加工中心

网友:
有多少量?
几十件的话就用锻打件加铣床和钻床

网友:
楼主:我的想法供你参考.
1.备料,32厚A3板料.
2.锯料,50*95
3.铣床铣外形角尺,铣长度至89.
4.钻铰直径10孔至图纸要求,(外形定位,保证中心距)
5.以直径10孔定位车直径18长度2.5至要求.
6.以直径10孔定位车直径7.5外圆及11.25长度至要求.
7.以直径10孔直径7.5外圆及面定位,铣16.5,4,10台阶及长度至要求接刀铣直径18.(加工中心或数控铣床加工)
8.以直径10孔及直径7.5外圆定位,钻孔直径5直径3.5直径3直径2孔至要求.
9.线切割割45,2.5R5及斜边至要求.

网友:
请大侠们多参与讨论此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由于加工有难度,老板决定不接单,但还是希望大家多多讨论,希望能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量有多少?
工价如何?
用锻打件小批量中此类零件是最合理的方案,
而且加工的设备又简单

网友:
如果价格合理的话,你们不接单就有点可惜了,该零件可以先采用精铸件,然后再加工,机加工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