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间隙螺纹公差国标GB964-67-[求]

楼主(2007-12-26):
哪位大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普通间隙螺纹公差GB964-67?
谢谢!

网友:
悬赏30积分!

网友:
好象已经被替代了
软件名称: SJ/T 10731-1996|普通间隙螺纹公差
标准状态: 现行
发布日期: 1996-11-20
实施日期: 1997-01-01
替代标准:
被替代标准: GB 964-1967

网友(2008-06-04):
中国的普通螺纹标准经历了四次更版。各次更版的主要变化内容见表1。

表1
中国普通螺纹标准的几次更版及其相应的主要变化

年代

标准号

说明

1956

标准:
机51---机61
Ø

采用苏联标准。
Ø
螺纹小径的削平高度为H/8;
Ø

粗牙螺纹精度有1、1c、2a、2、3、五个等级;
Ø

细牙螺纹精度有C、D、E、F、H、K六个等级;
Ø

螺纹代号:大径do、中径dcp、小径d1、螺距s、牙高t’2、原始三角形高度to。
1963

国家标准:
GB 192---197
(其中GB 194—195为小螺纹标准)

Ø

内螺纹小径的削平高度为H/4(新牙型,ISO牙型);
Ø
粗牙螺纹精度有1、2、3三个等级(分别对应旧标准的1、2、3级);
Ø
细牙螺纹精度有1、2、2a、3四个等级(分别对应旧标准的C、E、F、H级);
Ø

螺纹代号:大径d、中径d2、小径d1、螺距t、牙高h、原始三角形高度H、牙底圆弧半径r。

1981

国家标准:
GB 192---193
GB 196---197
GB 2516 极限偏差;
GB 2515 术语;
(小螺纹标准与普通螺纹标准分离)
Ø
等效采用1980年版的ISO标准(新公差)。
Ø
新公差体系:公差带分为基本偏差和公差等级;顶径公差带与中径公差带分离;公差带数量大大地增多。
Ø
基本偏差有G、H、e、f、h、g五种;
Ø

内螺纹公差等级有4级---8级;
Ø

外螺纹公差等级有3级---9级。
Ø
螺纹标记和尺寸代号与ISO标准一致。
2003

国家标准:
GB/T 192---193
GB/T 196---197
GB/T 2516
GB/T 9144---9146优选系列及其极限尺寸;
GB/T 1414 管路系列;
(1995年颁布了普通螺纹极限尺寸标准GB 15756)

Ø

修改采用1988年版的ISO标准(较上一版标准没有本质性的技术参数改变)。
Ø
按照WTO要求,进一步向ISO标准靠拢,在螺纹系列、螺纹标记和优选公差带等方面对旧版标准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Ø

另外,管路系列标准也有较大变化;新公差标准内删除了有关泰勒原则内容。

普通螺纹新、旧公差体系的过渡方案

如果单从公差带大小对比考试,可以按下列方案处理旧公差产品。

表2
普通螺纹新、旧公差体系的过渡方案

旧公差

新公差1)

螺纹

外螺纹2)

内螺纹

1

2

2a

3

5---6 g或h

7---8 h

4---5 H

5---6 H

6---7 H

1)、建议采用新公差体系的4级和6级,以减少公差带的种类。
2)、旧标准GB 192---197:1963为基本偏差为零的普通螺纹,过渡方案见表中;旧标准GB964:1967为间隙普通螺纹,其外螺纹的基本偏差接近新公差体系的e(仅有一种,等于旧1级螺纹的中径公差),可采用6g、6f、6e或8g公差带。间隙普通螺纹在我国使用得不多,它主要解决镀层螺纹问题。

网友:
标准太大,18M,明日再传!

GB/T 15756-1995 |普通螺纹 极限尺寸.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