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开卷纵横剪线---请教

楼主(2007-12-26):
近期接了两条冷板开卷矫平纵横剪复合线的项目,要求线速30-35m/min,幅宽1500mm,板厚0.5-2.5mm,开卷机承重10t,剪切精度0.3mm,完全地面安装,没有放料缓冲地坑和摆桥,整套造价低于40万人民币。
我想采用液压悬臂自动涨缩料架,用摆杆检测矫平机进料情况自动控制开卷机实时放料,9棍矫平机+纵剪机,剪板机采用成品QH11系列精密剪板机。整机电气由触摸屏+PLC控制。因矫平机驱动功率较大,为降低成本采用变频调速。图纸见附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合理,哪里还需改进。谢谢!

楼主:
附图是国外类似的产品,不过它使用了飞剪。线速76m/min。
这台设备的纵剪机装在矫平机的前面(国内一般纵剪在矫平后边),请问大家这样有何优缺点?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国外设备的纵剪机装在娇平机的前面----合理
国内一般纵剪在娇平后边----------------不合理,因为纵剪后的切痕,没经过娇平,不平整。

syw  071226---21.18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如纵剪机装在矫平机的前面,纵剪后的切痕在长期工作中会损伤矫平辊吗?我们的矫平辊一般材质为60CrMoV,经中频热处理。
        纵剪在矫平前面还可缩短娇平、纵横剪部分的长度,使设备更紧凑。我也想这样安排。

网友:
我在飞友好!

我在飞问:纵剪后的切痕在长期工作中会损伤矫平辊吗?

开门造车答: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是的,会损伤。

syw   071226---22.51

网友:
同意总工的意见,先分条再校平的方案。整体大概没什么出入,细微的地方不能发表意见,如成卷上料的问题,成卷收卷卸料的问题,应该配制上料和下料小车,如码垛堆垛校齐装置没有画出还是没有考虑。

楼主:
天思友你好

     上下料小车图中已画出,由摆线减速电机驱动横移,液压升降,为降低升降高度采用折叠支架。
     堆垛校齐装置还未想好,在纵横剪(横剪后为多片)后码齐有些困难。但离不开气动整形。

      这套设备我的目标是结构紧凑、整机重量较轻、不使用缓冲地坑。
     下图为一国产机型。

网友:
不明白,你的线体布置的裁减机是可以同时横剪同时纵剪吗?还是每次只能实现一种剪切,要么横剪堆垛,要么纵剪整条卷收?请确认!

楼主:
天思友你好

      这套设备是专为机箱机柜企业制造的,在工作时,如板材幅宽1250mm的冷板,生产500X1000mm的门板时,先纵剪成500mm的板条2条和250mm的板条1条,2条500mm宽的板条进入横剪机定尺1000mm即成为500X1000mm的成品,余下的250mm的板条由收卷机收成卷料备用。

网友:
我在飞,你好!
这”余下的250mm的板条由收卷机收成卷料“,是怎么回事?
250mm那么宽,要收成卷料,这非得的横剪和收卷同时工作才能完成,这有不小的难度吧。

网友:
综上述假设,成卷板材先经过纵剪分成三条即:两条500MM和一条250MM,然后250MM板材收卷备用,而两条500MM板材直接进行横剪成品?
如果是这样,250MM板材还随同500MM一起进入横剪吗?
疑惑:
   1. 按你的上述假设先分成三条,而只横向裁减两条500MM,其中一条不横裁而成卷收取?
   2..如果疑惑1理解正确,那么怎样实现同时将刚分条出来的三条中的两条进行横剪切,而一条不横剪切?收卷和横剪切连接是个问题。
   3.为了实现两条需横剪和一条不横剪,横剪和非横剪的分离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高飞、天思好

     “余下的250mm的板条由收卷机收成卷料”就是为节省原料,这部分料收成卷料还可生产其他尺寸的工件。
      例如用幅宽1250mm的冷板剪切650X1000mm和600X1100mm的板料,先将料卷纵剪为650mm经横剪定尺1000mm裁出650X1000mm的板料,另外600mm的原料在横剪机上面通过(不进入横剪,见1楼整体图),由收卷机收成卷料,等650mm宽的剪切完后再将收好的600mm幅宽的卷料经矫平横剪为600X1100mm的板料。

网友:
明白了,谢谢我在飞网友不厌其烦地解释。
横剪和纵剪要分成两个设备了?方案可行,期待你的细节问题的讨论

网友:
很遗憾,我没到级别,看不到你在一楼留下的图片.
但这种结构,你一说,我也大概明白了.
请问你这条线是采用飞剪还是停剪?

楼主:
高飞你好

            这设备的线速较低,为节省成本暂定使用QH11系列的精密剪板机,这种剪板机剪切精度较好且不剪切时电机不转,比较节能。没有使用飞剪。

          附传张国外的飞剪线的图,是跟踪式飞剪(不是滚筒式)。你看与你造的设备一样吗。

精确性精确度能达:+/-0.13mm
高产量速度最高达:122/分钟
矫平板料流水线中的带支撑辊轮的矫直机能矫平板料中间及两侧的波浪形
内置镰刀弯矫正功能确保多片板料角对角的精确度
规格范围可处理的厚度为0.4mm5.0mm,最大宽度为1830mm
双重横剪模式一台机器中包括停剪及飞剪功能
多片下料当板料厚度为0.5mm时,最多纵剪条数为16条,当板料厚度为5mm时,最多纵剪条数为5
快速设置理想的快速设置能够及时地对卷料开卷剪切
废边修整及切碎机无噪音的切碎机最大能修整50mm宽的废料,废料切碎成100mm的小块
工业电脑控制只需一名操作员的控制台就能完成对整条流水线的控制

QH11 精密剪板机

QH11  精密剪板机

网友:
上图中的手柄做何用途?剪切是曲轴结构?刀架的导轨贴膜了吗?

网友:
没有接触过此类设备。我在飞网友的介绍和跟帖的讨论让我大开眼界,收益良多。
我在飞的设计基本上看懂了。因为没有用飞剪,所以开卷机和矫平机、纵剪机的工作是断续或几乎是断续的,以配合横剪机的工作。
想请教我在飞的问题是:此种方式的设计,是否有成功的先例,在哪里,你掌握成功先例的全部情况吗?
搞非标设备有些年数,年轻时做每一样事情都想有自己的特点,标新立异。但随年岁增长,慢慢越来越胆小。对于已有成熟案例的东西,至少在其根本原理和结构方面,不愿另外构想。
这套设备,在使用飞剪与否,似乎省了些事情,但必然多出来一些别的事情。省下来的事看得到的,多出来的则未可预期。两者相衡,我觉得,也许还是传统一点好。

楼主:
天思你好

      图中的手柄是快速调整刀隙的。剪切是曲轴结构。因其是直接购买的整机故刀架的导轨是否贴膜不清楚,但它质保两年。

网友:
我在飞友好!

你在18楼的发言:图中的手柄是快速调整刀隙的

我怎么感觉:好象是微调所剪切料的“尺寸”的?

syw  071228---08.38

楼主:
害怕伏枥 前辈您好

     这种结构主要针对板金生产企业,国外的设备应用较多,在国内较少见。但原理和结构比较成熟。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图中红色的球形手柄是快速调整刀隙的。黑色的手轮是调整剪料挡尺距离的,这部分在剪床装于生产线时要拆掉的。

网友:
刀具的材料和热处理能介绍一下吗?能将剪板机的正面上传一张照片吗?

网友:
上传几张相关的产品照片

楼主:
天思你好
     我这几天出差谈一个合作项目今天刚回来。
     我们的刀具都是在专业刀具生产厂家采购的,所以对其热处理能不了解。剪板机的正面图片没有拍,我传张网上的图片吧。

哆来咪 你好
     感谢你上传的图片,均已收藏。这些设备是国内很成熟的产品,具有坚固耐用的特点。
     我这次搞的设备因场地限制,不能有料架地坑和放料缓冲地坑。。。。。

楼主:
对于此套设备的开卷机(放料架)要根据娇平机的速度实时放料(因使用停剪,娇平机需不断的起停)我考虑了两套驱动方案,请大家看看哪样更实用。

1。开卷机的主轴转动由减速电机驱动,检测电路控制变频器调速,因主轴运动惯性较大需加装气动或液压盘式刹车器。
2。开卷机的主轴转动由液压马达驱动(马达与开卷机的涨紧油缸、小车油缸公用液压站),由液压油路控制主轴的变速和制动。

网友:
做一台飞剪和现在的方案比较,会麻烦很多吗?

网友:
主轴涨紧和上料小车采用油缸,发料采用减速器变频电机

楼主:
害怕伏枥前辈您好

     我以前做的飞剪是采用大功率伺服电机驱动,机械部分相对加工精度较高,且这个线要求线速较低,价格不高,用飞剪感觉不太适合。

楼主:
天思友你好

     关于开卷机的驱动我还在考虑中,现粗略对比,用液压马达驱动比用变频减速电机驱动的成本低一些。
    最终用哪个方案,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请原谅我纠缠不休。
你在前面帖子中说,“这种结构主要针对板金生产企业,国外的设备应用较多,在国内较少见。但原理和结构比较成熟”。
那麽,这些已经在使用的设备,你收集了多少实例,开卷机和整平机一般采用哪种驱动,是否也用现成的剪板机切断呢?
很想知道在这些不用飞剪的设备里,板长精度的控制方法。

楼主:
害怕伏枥前辈您好

      感谢您对此帖的参与和讨论,我有几套国外设备的全套图纸(非电子版),并在近些年的工作中对进口的这类设备进行过控制系统的国产化改造。(原控制系统元件损坏在国内不好买到) 它的工作流程为 开卷机主动放料--自带纠偏装置的矫平机纵剪机--横剪机(飞剪或停剪)--码料机--张力控制和收卷机。特点为不用地坑,结构紧凑,整机功耗低等。现江苏亚威与意大利SELEMA公司组建了合资企业,生产此类设备。国内一些企业是仿制原济南铸锻所等几家国有单位70年代的设备。工作流程为被动开卷机--引料机--放料缓冲地坑--纠偏机--矫平机--纵剪机--横剪机--送料机--码料机--收卷机等组成。
     开卷机,日本、韩国的设备多使用变频减速电机驱动加刹车装置,欧洲的设备常采用液压马达驱动。矫平机的驱动配套停剪时有用伺服电机+精密减速机+齿轮传动和变频减速电机、多速电机等驱动。配套飞剪时可用定速电机、多速电机、变频电机加减速机等驱动。
      对于剪板机,停剪多使用成品机械式或液压式剪板机等,飞剪一般定制,日韩多用滚筒式飞剪,欧洲多用跟踪式飞剪和摆杆式飞剪等。
     在这些不用飞剪的设备里,板长的控制测距编码器、PLC、触摸屏及相关电路完成,定尺精度与测距系统、机械传动等有关。一般伺服驱动定尺精度可在+/-0。3mm以内,变频驱动在+/-0。6mm以内。
     关于常见的停剪、飞剪的结构、原理和电气系统、液压系统等我将在以后的帖中刊出。

网友:
就开卷驱动方案,我个人认为,还是用液压马达驱动方式比较好。
一是驱动力矩大,在同等结构大小的情况下;
二是经济实惠;
三是控制系统统一,并相对简化。

他的缺点,我也想了想,不太适合高速运行和精确控制,请各位指教!

网友:
谢谢我在飞网友的耐心回答。
我最近也有一个需要开卷和定长的东西要做。材料是微孔塑料半硬卷材,1米宽。用带齿链条拖送。我在链轮上用了个编码器,带刹车的电机减速机传动链轮链条。不知这样的结构可以保证定长精度在什麽样的范围内。

楼主:
害怕伏枥前辈您好

     我感觉带刹车的电机减速机传动链轮链条,因原料卷的重量有变化,刹车的距离也会变化,定长精度将高于+/-1mm。以前我为一出口牙托的企业制过几台自动吸塑机。(可能与您的设备类似)第一台采用了刹车减速电机驱动带齿链条送料。客户反映送料不准,后将驱动改为气缸推动齿条,带动装有单向超越离合器的齿轮转动,使装有刹车的链轮轴单向转动送料,气缸由可调挡块控制单次送料长度。提高了送料定尺精度,还降低了电气控制系统成本。

网友(点评):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很受教,目前的权限还不够,不过我会多参与讨论的,我也做非标设备

网友:
我在飞网友好。
正如你所说,是用在真空成型机上。只是每次送料2.5米,用气缸有困难。
设备已经在调试中。还没有试生产。

网友:
我在飞友好!

你在34楼发言:……带刹车的电机减速机传动链轮链条,因原料卷的重量有变化,刹车的距离也会变化,定长精度将高于+/-1mm。
//**********************************************************************
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对“重量和刹车提前量”采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方式,能很好的
解决定位精度问题。

既,各重量值对应不同的刹车提前量。

因为,每一个重量对应的刹车提前量应该是一个常数。

syw  080104---07.40

楼主:
害怕伏枥前辈您好

    您的真空成型机好大,我以前制的每次送料600mm。用气缸是困难。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您的解决方案可根治定长精度的问题,那采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方式是否还需配置卷重检测或张力检测呢?我们的控制系统一般采用成品的控制系统,所有在这方面深入的较少。请您再详细讲讲好吗?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从情况来看,你现在的控制采用的是“单一的提前量”方式。
既,先值入一个带有提前量的预置数,当达到这个数值时,起动刹车。
对于重载和轻载采用一个提前量,必然要带来大范围的误差。
//*******************************************************************
理想的方式应该是:随着随着重量的减轻,刹车提前量应该逐渐减小。
正如你说,要采用这种方式,得有“重量检测”和“张力检测”方面的内容。
嫌费事,可以采用简单的方法:
既、“重量检测”和“张力检测”都可以转换为圆盘绝对编码器方式。
在编程方面,可以采用查表的方式。

syw   080104---09.29

网友:
两位好!
我这台设备主要用于轿车门内衬,一次做出普通轿车的4个门内衬,所以需要2.5米*1米的工作面积。
在材料进入设备前做了个小平台,用几片弹簧片压住材料。应该能够多少补偿一点材料卷的重量差吧。
用户没有提出送料精度方面的要求,如果在1、2毫米内,应该无碍。
我在飞说起“成品的控制系统”,请教一下这是个什麽样的概念。是指市场上就可以买得到的,还是委托专业厂商量身定制?

网友:
害怕伏枥友好!

市场上现在有很一些自带小显示屏的小型工控机,界面是视窗系统(WIN),
这些工控机为客户考虑的很周到,准备了一些组合软件和各种标准的专用接口。
我在飞说的“成品的控制系统”,可能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syw  080105---07.58

楼主:
害怕伏枥前辈您好

      对于“成品的控制系统”种类很多,有syw开门造车前辈说的那种有视窗系统的小型工控机,还有用配套触摸屏和PLC使用的专用控制器等。都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
谢谢两位。
很难为情,还需要请两位为我开蒙:
开门友所说的工控机和PLC应该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关系如何?
我现在还只懂一点强电。在本版块贴出过的一台油缸测试机就是强电控制,大概用了30个时间继电器和40个中间继电器。如果不用强电,用PLC和小型工控机都行吗?
我在飞友贴出的成品控制系统是否是只有单一的功能,如是,如何和别的控制要求结合(是用上层工控机吗),如非,如何能扩展或改变其功能。
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使用成品控制系统的成本如何。

网友:
害怕伏枥友好!

让一部专用机器按照人们的意愿一步一步的按步就班的工作,这一过程叫“程序控制”。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完成“程序控制”。种类如下:

1、继电器、逻辑开头组成的“程序控制”。
2、PLC“程序控制”。相当于一大堆继电器工作,它具有体积小,灵活。可以用软件编程
3、小型工控机“程序控制”。相当于大马拉小车。
//**************************************************************
PLC和小型工控机可以单机,也可以和别的工控机互联。
价位有几百元、一千多元、几千元不等。
//************************************************************
PLC也可以自己做,材料费也就一百多元。
小型工控机也可以用普通的微机,加上专用的控制卡进行组装。

syw  080107---11.29

网友:
恐怕你这套设备价格不太高,地面安装对于这种生产线来说最好加上活套。

网友:
又学到了点东西。现在工厂里基本上都采用了PLC控制,价格也便宜,主要是方便、好编程。

网友:
新来学习的,个人愚见,采用电机减速机刹车的控制精度是可以通过相关部件的综合配置提高的,卷取和开卷的张力随辊重的不同是在线性变化的,相应刹车力的大小也是可以线性控制的,在同一位置起停也可以通过单一位置的离合来控制,各位前辈不知道这种考虑是否可行,在一家采用日韩系设备上有见过这样用,但具体还是知道不够。

网友:
旭精工网友好!

对“电机减速机调速”和“电机减速机刹车”进行线性控制,要增加
很多“功率电子器件”,从而导致成本上升很多。

而我在39楼给的“重量编码器+张力编码器”方案,只增加很小的成本。

syw  080111---18.15

网友:
剪切的定尺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1.  伺服驱动夹送滚筒,定尺裁剪;
2.  链条式推头,传动采用机械式定比传送.

网友:
syw开门造车  前辈好!

关于成本上的问题本人可是没有太多留意,只是目前其他行业中如凹版印刷,分切复卷机中由于产品制造过程中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国外应用比较成熟,针对要求不是很高的采用您说的那种应该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在主传动电机惯性的刹车在日产的开卷机上有看到过,以下图片是他们有用到离合器和制动器,都是气控的,希望在设计中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网友:
后面我会将以上几种东东的应用图例贴上去,让大家参考,也可以看看国外的设计状况。

网友:
目前多数剪板机的制动系统均采用气动离合器刹车,为了减小皮带飞轮的转动惯性,往往在上刀架往复移动时设计缓冲装置,缓冲装置多有弹簧式,还有气动式,液压式等缓冲往复裁剪时产生的巨大惯性。

网友:
天思、旭精工两位友好:

现在是同一个问题,三种方案:

旭精工友的方案:负荷是变量-------刹车提前量是常数------刹车力是变量。

天思友的方案:负荷是变量-------刹车提前量是常数--------刹车力是常量。

开门造车方案:负荷是变量-------刹车提前量是变量--------刹车力是常量。

//**************************************************************
在确保”精度“的前题下:

旭精工友方案的优点是:振动小、噪音低------------缺点是:成本最高。

天思友方案的优点是:成本最低。----------------缺点是:振动大,噪音大

开门造车方案的优点是:振动小、噪音低------------缺点是:成本居中。

//**********************************************************

旭精工友,你的资料请继续上传。

syw  080112---21.25

网友:
气动离合器制动器使用场合一

应用于高频度起停和输送场合

高频度输送使用场合

高频度输送使用场合

网友:
扭矩限制场合

扭矩限制,高精度裁断

网友:
张力控制场合中的气动制动

BTC多点气动制动器,张力控制场合

网友:
话说和我们这的均匀增量的铜箔下料机的感觉差不多,只是我们的原料都是比较薄的,小于等于0.8mm,把一整板分开和冲断是分开的。
下料的长度是靠PLC+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
旭精工友好!

你在54楼的“转动刀具”==和==我在飞42楼上数第4图“滚剪”
都属于飞剪系列。
我在飞42楼第 1、4、5  图都属于飞剪系列,定位是非常精准的。
//**************************************************************
你在55楼的属于机械档铁定尺,不属于“计量型自动定尺”范围。

谢谢你上传的资料!

syw  080114---16.04

网友:
请问总工和我在飞网友,剪切机在每分钟剪切70张以上,要达到剪切精度假设长度方向约±0.12mm  对角方向约±0.20mm的要求,影响剪切精度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楼主(2008-01-27):
由于年前的工作较忙,近期出差10多天,来社区的时间少了些.

 天思友提到的每分钟剪切70张板材,我认为要飞剪完成,一般停剪完成每分钟35张(2M定尺)是有困难的.

网友:
我所说的每分钟70张的定尺长度最大为1米,相当于我在飞网友每分钟35张定尺为2米的速度.现在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对于高速剪切速度的问题,比方说要达到更高速度也要保证长度和对角线精度,其主要困难是在哪里?想通过大家在进行细致地讨论.我可能钻牛角尖了

楼主:
天思友你好

    对于每分钟70张定尺1米和每分钟35张定尺2米用停剪线速是不同的.
       高速矫平线要保证长度精度要用伺服电机驱动定尺送料,对角线精度主要靠纠偏装置完成.我也在钻牛角尖,欢迎大家更细致地讨论. 谢谢!

网友:
我在飞网友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只是想钻牛角尖而已,想把剪切机每分钟大于70次后影响裁剪精度问题彻底搞清楚.

网友(2008-03-25):
数控横剪线

你既用了变频器就取消摆杆,用变频器多断控制速度,用远红外传感器控制.1234速。你剪切达不到精度。你没有送料闭环控制。编码器!!!!!!尺

网友(2009-01-17):
学习了 我想知道,纵剪后校平、剪切落料,怎么码垛整齐(纵剪后是数条)

网友(2009-04-16):
权限 不够呀。

网友:
没有做过这样的电控,能不能说明一下这个控制的方式呀,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2009-06-03):
我看能够实现,如果有必要,请与我联系,www.xaxhfbz.com

网友:
你好,我在一家钢管生产企业,我们也有纵剪机组。我的权限太低看不到你的图。不过我觉得你需要重点考虑剪板时的轴向窜动问题和矫平时的轴向磨损问题。     不过你也太小气了,设置权限是90,大部分的人都看不到,你是向人请教呢,还是在指导别人呢?

网友(2009-12-23):
记号,留待有空仔细看看

网友(2010-04-02):
都是前辈啊!小生在这里像前辈致敬,学习!

网友:
路过,这个我不懂,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我们一般是先矫平再纵剪,然后粗矫,再剪切

网友:
我们公司是把矫平机放在纵剪机前面

网友:
长见识~~~~~~~~长见识~~~~~~~~

网友(2010-05-09):
你的码料架上缺少挡料,所以收不齐

网友:
期待高手发表意见,我们在学习中。

网友:
看看先 评论的没有

网友:
那个可以装一个剪前夹送辊,你那有液压系统,用液压马达提供动力,用气压缸实现夹送辊动作辊的抬起压下动作

网友(2012-02-21):
天下的东西大多雷同,我们也设计了跟着差不多的一套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害怕伏枥前辈您好

     我感觉带刹车的电机减速机传动链轮链条,因原料卷的重量有变化,刹车的距离也会变 ...

气缸定尺送料,太有才了,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看来我以后得多学学电气工控了

网友(2013-01-28):
大哥,横剪机,用的是滚剪,螺旋角度为2.5°,但是实际角度为4°,怎么调整,偏移吗,还有那个长度和对角线精度怎么控制精确,电气程序上怎么控制

网友(2013-04-03):
大哥,您设计过滚筒剪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