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履带跑偏---请教

楼主(2007-12-26):
最近公司试制的挖机行走履带出现跑偏问题且跑偏量很大
测量结果如下:
低速前进50米用时78SEC跑偏6米, 后退也一样且都是向右跑偏.高速时稍微好些但仍然超标
然后用转速表进行空载测左右马达转速其结果是高速时左右分别是48/49 RPM低速45/44RPM
按照计算左右相差一圈的情况下假如其他没有问题50米跑偏量也就2米多
机械结构已经初步确定过了问题不大, 履带涨紧已调过了
因此, 怀疑是液压系统有问题
将左右马达对调测量问题依旧, 因此排除马达本身的问题
又将左右行走脚踏油管反解跑偏仍然超标, 因此排除行走脚踏先导阀的问题
主阀是新的日本进口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再有就是中央回转接头的问题是不是有内泄存在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中央回转接头的管子拆装比较麻烦现在还没测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系统是负载敏感系统单泵为左右行走供油, 由于当初选型时所选马达没货就选了一个稍大型号的造成马达的最大排量稍大于泵的最大排量. 但我想既然是负载敏感系统且泵为恒功率变量泵机器在行走时泵应该不是在最大流量点工作,况且同批试制的另一台车跑偏就没有超标.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没确定, 如果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请帮我分析分析,
或者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中央回转接头内泄窜油.

网友:
如果阀,传感器没问题,各项指标正常,中央回转接头出问题的机会很大.

楼主:
今天把主阀和中央回转接头的管子也对调了测试结果仍然是跑偏量很大

网友(2012-08-15):
哦,不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