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模 技术 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

楼主(2007-12-26):
我昨天 在新华书店 看到一本 消失模铸造技术  一书 ,我 买下 看了 一下 ,这个技术 实物我没见过 , 我见到的 就是 木模 砂型  。请教诸位 行家 :消失模技术 在现在处在甚么地位 和阶段 ?
谢谢。

网友:
我认识的铸造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乡镇小型企业,也就是翻砂。我们的产品一般都是翻砂的,如果精度高一点,就做蜡模。我们的产品要求比较低,尽可能降低成本。

网友:
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讲铸造的时候提到过,好像消失模铸造的加工成本太高,国内很少有企业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加工。能降低要求的就降低要求,要不就选用替代件,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采用消失模的方法,所以国内在这方面的发展相当缓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已在2003年设立了消失模生产线,专门从事各类碳钢和不锈钢铸件的生产。
现在各种工艺都已成熟,大部分产品都是提供给世界500强企业。
遗憾的是,我不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所以只能略知一二。

网友B:
是的,只有一定的规模上消失模生产线才有效益,精度高,好多螺栓过孔都可以铸造出来
我们用消失模是在单件简单大件的生产,可以节约不少的模型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有一定的规模上消失模生产线才有效益,精度高,好多螺栓过孔都可以铸造出来
我们用消失模是在单件简单大件的生产,可以节约不少的模型费用
如此看来 消失模技术 在常规铸造中 不易推广?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我认为,主要是前期的投入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CDC的价格要比复合的高,复合的又比水玻璃的高,所以也要从产品要求的角度去选择。如果复合可以满足的,尽量还是不要用CDC去做。

网友:
4楼皖乡说到“我们公司已在2003年设立了消失模生产线,专门从事各类碳钢和不锈钢铸件的生产。
现在各种工艺都已成熟,大部分产品都是提供给世界500强企业。
遗憾的是,我不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所以只能略知一二。”

可否请您将您知道的“一二”给大家讲讲?

网友(2008-04-16):
据我所知,合力叉车下辖的铸钢厂上了一条消失模生产线(德国造),一直想去看看,可惜没有机会,总是不凑巧啊!

     消失模铸造也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那么离奇的,汽车模具的大底座,十几吨重的,就是用泡沫做模型,用消失模铸造,据我所见,所听,用消失模做铸铁件的也有很多,无论灰铁还是球铁!

网友(2008-10-05):
消失模铸造

网友:
如果产品表面有一定要求,还是用消失模较好呀!

网友(2009-11-10):
消失模铸造的发展这几年还是很迅速的,但我现在了解的也不多,希望我们共同关注,先

网友(2011-12-17):
在高尔夫行业常用,高尔夫球杆头除除1号木一般是拉延模三片成型后等离子焊接,其它的一般是做失蜡铸造。
先做一个铝质注蜡模,用注蜡机成型出一个个产品模型,该模型与产品一致外还带有一个浇口,然后置入型砂浇灌钛合金,这种工艺出的产品表面质量很好,很多细节都能铸出。
还有一点,相对于注塑模它不用考虑出模的问题,在结构与造型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网友:
消失模对工艺要求比较高,包括泡沫的密度、含水率,涂料的配方。国内能熟练掌握运用的企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