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常见故障

楼主(2007-12-26):
一、发动机功率足够,运转正常,而机器速度缓慢,挖掘无力

  1、挖掘机的液压泵为柱塞变量泵,工作一定时间后,泵内部液压元件(缸体、柱塞、配流盘、九孔板、龟背等)不可避免的产生过度磨损,造成大量内漏,各参数据不协调,导致流量不足油温过高,速度缓慢,不能建立起高压,所以动作缓慢挖掘无力。对于这类情况的毛病,须卸下液压泵,送交本公司调试中心,打开液压泵进行数据测量,确认挖机问题所在,更换不能继续使用的配件,修复可以继续使用的配件,重新组装液压泵后,上进口校验台调试。匹配各系统软参数(压力、流量、扭矩、功率等)即可。
  2、挖掘机还有另一个重要液压元件--多路分配阀,上面有主安全阀、二次阀、射流阀、补油阀等。若这些安全阀现在所设定的压力达不到标准压力(如pc200-3主安全阀的标准压力为 32mpa,而现在的压力仅有25mpa)则导致挖掘无力,还有,若阀杆与阀孔之间因为磨损而间隙过大,阀杆回位不完全,则大量内泻,导致流量不足,速度缓慢。对于这类情况的毛病。须卸下多路分配阀,送交本公司调试中心后直接上进口校验台调试,重新设定所有安全阀的压力至标准压力,消除阀杆与阀孔之间的间隙即可。
  3、进口挖掘机上的液压泵均配有先导齿软泵,此泵主要是参与液压泵的变量和作先导油打开多路分配阀的阀杆使其换向。若齿轮泵磨损度建立不起一定的压力或齿轮泵上的安全阀设定不到一定的压力,就会导致液压泵始终处于低流量状态,阀杆也不能完全换向,这样流量不足,动作缓慢,压力不足,挖掘无力。对于类情况的毛病,只须更换先导齿轮泵或重新高定先导安全阀即可。

二、冷机时一切正常,热机时动作缓慢,挖掘无力

  这种情况的毛病就表时液压泵到了非大修不可的程度了,液压泵内部配件严重磨损,继续使用下去有可造成液压泵内部配件严重磨损,继续使用下去有可能造成液压泵内部配件严重磨损,继续使用下去有可能造成液压泵严重损坏。须更换内部所有磨损配件,重新组装后上进口校验台调试,才能恢复液压泵的标准状况。

三、发动机动力足够,但出现闷车(憋车)现象

  液压泵本身也有一定的功率,若液压的功率大于发动机的功率就会出现闷车(憋车)现象。这需要将液压泵上进口校验台调试,把液压泵的功率降至发动机功率的95%即可。

四、行走跑偏,同时一只手柄的动作不理想

  液压泵分为前后泵或左右泵,行走跑偏说明有一只泵有故障,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将液压泵的两根高压出油管对调,如果原来慢的腿变快,快的腿变慢,就证明了有一只泵有故障。对于这类情况的毛病,须卸下液压泵,更抽换一只泵内的配件,再上进口校验台调试即可。同时也解决了一只手柄动作不理想的问题。

网友:
小资料请直接粘贴,不要以附件上传。谢谢

网友(2008-08-31):
能更具体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