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消除加工硬化的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7-12-26):
请教高手:完全消除加工硬化的温度是多少?.退火方式和变形金属和性能有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首先你指的是什么材料,其次 退火方式和变形金属和性能有什么关系.? 很难理解

网友:
说不明白,帮不上忙。郁闷。

网友:
退火方式 影响着金属的性能和变行啊

楼主:
不好意思!

很久没上网了,材料是Fe. 碳10. 我在书上找到是450度.不知道各位有其它意见吗?
退火方式和变形金属的性能有什么关系.? 是指去加工硬化恢复塑性.那问题,在什么温度下它的塑性最好.用什么退火方式它的塑性最好?

网友:
我的看法

加工硬化的原因好象是金属在冷变形的时候晶粒发生滑移、变形和破碎,出现位错缠结,产生残余应力,由此导致金属的强硬度升高、韧塑性降低。
从这个概念上来分析,完全消除加工硬化的温度应该就是再结晶退火的温度。也就是Ac1以下50~100度吧。这个说法应该可以适用所有钢材了,只是需要查一下材料手册,找出你的材料的Ac1温度到底是多少。

网友(2008-07-18):
金属在冷压力加工后随着组织结构的变化,其性能将发生变化.随着变形度的增加,硬度和强度升高,塑性下降.这种由冷变形而引起的金属强化现象称为"加工硬化"(也称形变强化")

要想消除加工硬化现象,需采取"再结晶退火"(中间退火)

网友(2010-05-24):
能告知具体是什么材料吗?

网友(2010-08-26):
非常高兴认识大家,以后多多指教哦

网友(2010-11-02):
你要完全的消除加工硬化现象可以使它再结晶,一般再结晶的温度是材料熔点的0.4倍左右!

网友:
Ac1是啥啊?

网友:
要是想完全消除加工硬化,你可以使材料再结晶,温度一般是材料熔点的0.4倍左右!至于退火方式要看是什么材料了!

网友:
   学习了!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小弟新手

网友:
如果你想要完全消除加工硬化现象,你可以使它再结晶,一般再结晶的温度大约是材料熔点的0.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