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切割字体

楼主(2007-12-26):
请问各位图片中“网通”的“通”用的是什么字体格式?有和这种相似的也可以?在哪里有下载?我厂想割几个字要求字留在板材上,切下的是废料,就像图片中的差不多.我要割的字中有个“海”字。

网友:
这种字是后期修改的。我们也经常切字。
如有好办法望大家告知。谢谢!

网友:
上图是激光切割的吧?加有引线
如果是激光切割,可用 CAD 来写字,再生成程序进行切割

网友:
直接问客人要字体,在cad打好字炸为线就搞定了

网友(2011-06-23):
长见识了。俺的都是客户定的字,自己编点程序就成了。

网友:
俺想问一下,你们割字的时候,机器振动否?俺割的时候,质量不怎么好,总要打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