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液动力对阀工作稳定的影响?---请教

楼主(2007-12-26):
一、概述 :
     瞬态液动力是滑阀在移动过程中(即开口大小发生变化时),阀腔中液流因加速或减速而作用在阀芯上的力。
     瞬态液动力对应一定的阀腔长度,可以是进油阀腔长度,也可以是回油阀腔长度。
     当液体从阀口流出时,瞬态液动力的方向与阀芯的移动方向相反,阻止阀芯的移动,为正阻尼;当液体从阀口流入时, 瞬态液动力的方向与阀芯的移动方向相同,助长阀芯的移动,为负阻尼。
     正阻尼使阀工作稳定,而负阻尼使阀工作不稳定。
     对于四通滑阀式液压阀而言,当阀工作时,同时存在起正阻尼作用的瞬态液动力和起负阻尼作用的瞬态液动力,这两个力是互相消减的。
二、问题:
     为了阀能稳定工作,我们设计时是否是希望阀的正阻尼瞬态液动力大于负阻尼瞬态液动力?若是如此,那对应的进油阀腔长度因该大于回油阀腔长度,而我所了解的阀的回油阀腔长度一般都大于进油阀腔长度,这该怎么解释呢?
     大家帮忙看怎么搞定。

网友:
还有一个原则,换向弹簧刚度要大于你说的两种力的刚度才能保证可靠换向

楼主:
1.另外就是我“概述”中所提到的阀口,是否是指工作窗口,而非进油或回油口?因为一般而言,工作窗口为节流口处。
2.判断工作窗口为节流口的依据是不是进油口和回油口处的开口面积始终是大于工作窗口的开口面积,那进油开口面积和回油开口面积哪个大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判断哪个节流口起作用,要看通流面积哪个小,实际阀口形状是复杂的,阀芯移动过程中,应正确计算通流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