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7材质淬火如何补加工?---请教

楼主(2007-12-27):
我单位有一T7材质导轨,硬度HRC>60,现导轨上的台阶孔需要重新加工,原孔使用M20螺栓,现准备采用M24螺栓,所以台阶孔两部分直径和深度都需要加工,通孔扩孔比较好解决,上部台肩孔该如何处理为好,前提是不退火,表面硬度不变,孔大约由32扩到38.

网友:
办法不是没有的,可就是麻烦,又不知轨的厚度。如不准拆下来加工的话可用直径38的柱状砂轮部份磨倒角用手电钻夹住加水冷(保证硬度)来穿孔。仅供参巧。

楼主:
回2#

导轨厚74mm,长1100mm,宽100mm,可以拆下来施工,总共8件,台阶孔是内六角螺栓紧固用的.用钻床试过(没加水冷),普通钻头硬度不够.

网友:
可以拆下来,不能退火后机加工再热处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周期不够,生产方面只能提供7天的工期,而且还有别的工作量.

网友:
可以拆下来,那么线切割后用刚才第一种方法给内六角沉头便是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找到厂家对通孔采用线切割加工,对于上部台阶孔采用电火花加工处理,效果不错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人,回馈社会,我自从2024年5月份起,每天在这个社区论坛中发一个有关机械设计的帖子。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2024-12-14):
材料力学要学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