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与机油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12-27):
以前用20#机油/32#机油润滑,现在改用长城牌卓力抗磨液压油了,这个可以么?
液压油应该属于动力油,用来润滑合适么?
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没有问题,效果还要好些。

网友:
液压油属于半成品油,用来润滑不太合适吧〉??

网友:
不可以

液压油与机油不可以混用,机油抗氧化性,清静分散性要求比液压油高

楼主:
没有混用,就是用液压油替代机油了,抗磨液压油润滑效果真如二楼说的要好些么?

网友:
首先想了解一下用在什么部位或者工况条件,从组成的角度来说,机油是基础油或者加入少量抗氧防锈剂而抗磨液压油是在抗氧防锈的基础上侧重了极压抗磨性、空气释放性、分水性等性能。液压油的功效除了动力传动介质外还有润滑、冷却、密封等,所以利用液压油对机油进行替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注意不能两者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磨床的 主轴润滑,及传动部件润滑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就是就是壳牌的经销商啊。只不过我没有给你说详细而已。我记得有个儿朋友在这个版块列了一个机油,齿轮油,液压油的表。你可以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您的磨床是采取集中润滑方式的么,如果那样,最好选用液压油。另外主轴的类型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参数,例如转速、直径、温升、负载等,这些都是在选择润滑剂时需要考虑的。我经历的就有用脂进行润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找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集中润滑
主要包括减速器,液压部分,流体轴部分,传动及工件轴
现在都在用抗磨液压油
我找一下8楼的朋友说的帖子吧,看一下
谢谢!

网友:
无级调速减速机用过的是抗磨液压油,摆线针齿轮减速机用的是液压没,后期将摆线针齿轮减速机也更换为抗磨液压油了

网友(2008-03-14):
抗磨液压油是机械油的换代产品

机械油又称全损耗油品,它只有一般的润滑功能,技术附加值比较低,国家部委已经有相关文件要求不允许生产了(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个文件或规定 那位老大有的话请上传,谢谢!),而抗磨液压油的各项指标不仅涵盖了机油,抗磨性和抗氧化性更加的优越,主要原因是,它增加了更多种类的添加剂,但是在代替的时候要考虑,有一些特殊气体会和它的添加剂发生化学反应,这时要用汽轮机油替代(我也正在寻找相关的资料 ),现在市场上的机油有一部分是再生油,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小的油品厂家生产的,质量可想而知。
    有班门弄斧的嫌疑吧!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哪位能发个详细点的资料上来?我真不知道可以用抗磨液压油来代替润滑油的

网友(2008-06-26):
楼主的这种用法奢侈了些~~~
但是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