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教如何测量0.82±0.01和0.65±0.01

楼主(2007-12-27):
如图,圆筒端面一周有一个呈V字形的槽,现不知怎样测量0.82±0.01和0.65±0.01两个尺寸,请教各位!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正版的CAD吗?真有钱。

网友:
感觉和那个圆锥两头直径的例子一样,直接测不到,轮廓仪测量后计算不知道行不行,请高手出马

楼主:
各位有没有好的测量方法?我们现在开始在加工了,做了一件出来,不知怎么检测,后面还有很多呢。
另外一点,他这样设计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到底有没有用?

网友:
我的看法你不做也罢了,因为总体感觉这个图出自业余者之手,哪有设计公差都是正负0。01的,或者你可和客户商讨一下检测方法,你们要签技术合同吗,在签时可请教设计工程师啊。

网友:
影像法测量刀具行不行,这样比较经济

网友:
菲菲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感觉还是说出来比较好。
你难道不知道外面很多企业是不允许用盗版软件的吗?你知道一个CAD多少钱吗?你的帖子有59个人关心你的话提,只有21次下载。你要是诚心得希望大家帮主就不要每次都发CAD文件。
就算是交流,我感觉你也应该用几十秒钟转换一下。
如有不对,还请见谅。

网友:
影像检测不到,因为光打不到。用激光检测。

网友:
楼主:上次我公司有一产品和你现在零件性质差不多,但公差比你大,后来是把工件剖开,用投影仪测量.

网友:
但是是发到国外客户测量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测量.

网友:
连扬天版主都没把握!与5楼有同感!

网友:
如果使用CNC加工,一般的话,可以这样:换刀后测量首件,刀具达到耐用度时测量末件。刀具要用对刀仪调整好,加工程序要验证好。

测量首末件一般是需要剖开然后用投影仪测量。

如果楼主有装有非接触式扫描探头的 CMM, 也可以用来测量。

如果质量控制不是很高,或者用作trouble shooting的话,可以作卡板(像R-卡板),然后通过看光隙来测量。

请各位高手帮楼主提供更加理想的方案。谢谢!

网友:
一剑兄,不管用那种方法他这个尺寸始终都是要计算出来的理论上的尺寸,和那个圆锥两头直径一样都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只能计算两条线的交点。一般的非接触式扫描探头的 CMM,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角度变化又那么大恐怕不能保证0.02的公差需要的精度,不剖开的话我能想到的只能是谁操作轮廓仪的水平比较高试一下了

网友:
扬天说的很对,两个问题:
1。他这个东西从图上看,设计者要控制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园角的距离。如果内孔和倒角是用一把刀加工出来的,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因为12.5+/-0.01这个深度是好测量的,那么只要将刀具用对刀仪测量好,在加工完毕后,测量12.5+/-0.01这个深度,如果此尺寸正确,则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两个倒角尺寸通过间接测量刀具即可。

同时,水平尺寸还可以通过测量孔口内外径和刀具尺寸来验证。

2。关于非接触式扫描探头的 CMM。我的意思是“假如楼主的计量室内有精度很高的CMM的话,并不作为一般正常使用的检具。。。”
呵呵,我没有说清楚,不好意思。

扬天说的很对,从成本(采购检具)和保证质量方面综合比较,剖开测量是最佳方案。毕竟,这个零件的成本不应该很高。。。(猜测,呵呵)。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今天去了一趟客户,人家也不知道怎么测量,哈哈哈。
我问他们怎么知道合不合格,人家就说,你们能量得到的地方就量,量不到的就算了。
我估计这两个尺寸也没太大作用。
他们随便标个公差,可把我们整惨了,

楼主:
真的不好意思,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我也感到很惊讶,嘿嘿,更多的是感到轻松了。

网友:
我真的很郁闷!没什么用的尺寸还标0.01,这样的设计师真是高............

网友:
那时相当的高。。。

网友:
5楼和11楼的才是真正的高,早就看出了设计师有问题还敢说出来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或用切片法投影仪测量